外部SDRAM要重映射到0地址吗

楼主(2012-04-16):
当程序在外部SRAM运行时
外部SDRAM要重映射到0地址吗,很多人说不用重映射

外部SDRAM不做重映射的话
如果程序被下载在norflash,那很多被调用的函数编译后的地址还是在norflash
岂不是又跳回norflash运行了?

初学,希望知道的前辈能给予解释,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参考你现在用的电脑,操作系统是安装在硬盘的。但并没有跳到硬盘去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你现在用的电脑,操作系统是安装在硬盘的。但并没有跳到硬盘去运行。。 ...

感谢回复,那这是为什么呢?
有些放在内部SRAM的程序为什么要重映射呢

网友A:
44B0不支持映射,也不支持修改中断向量,只能在0地址放上中断函数(NOR FLASH),由NOR中的程序跳到SDRAM或NOR中执行中断函数。
2440支持MMU映射,直接把SDRAM地址映射为0地址,这样,中断后就会执行SDRAM中的中断服务函数。
以及其它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B0不支持映射,也不支持修改中断向量,只能在0地址放上中断函数(NOR FLASH),由NOR中的程序跳到SDRAM或 ...

不好意思,还是不太懂,44B0不支持映射,怎么跳到SDRAM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