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操作系统后如何应用看门狗

楼主(2012-04-16):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ARM9+linux操作系统,需要外部看门狗来保证可靠复位,那么arm9启动加载内核的时间较长,超过20s,如何选择外部看门狗呢?

网友:
进入boot就开始喂狗不行吗?

楼主:
这个方式是可以的,就是把boot和uboot全部加上喂狗,但是这样就是很不灵活了,尤其加载内核那块

楼主:
经查询,有几种看门狗芯片的喂狗时间特别长,可以到1分钟左右,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要重启时等待时间也相应增加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