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改成24V电源,求帮助!!

楼主(2012-04-16):
我有一个12V 200WAC转dc开关电源,想把它改成24V电源,用来驱动大一点的步进电机,电机电流3A,是不是在外围电路加点驱动电路,该用什么芯片合适呢,请大侠帮忙!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吧。

网友A:
升压电路?找块IC支持吧。也没研究过。呵呵。纯顶。
还不如买块24V开关电源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路?找块IC支持吧。也没研究过。呵呵。纯顶。
还不如买块24V开关电源直接。 ...

直接买有点小贵,买的那个12v的就150再买个。。。所以还是在找找吧,呵呵

网友:
前段时间倒是用过MC34063。
不知道你想24V的电流多大?

楼主:
来驱动大一点的步进电机,电机电流3A

网友B:
淘宝上有些采用外部mos方案的升压模块
是车用12V转笔电19V用的 当然 升到24也可以
价钱并不贵

网友:
要在原机身上改的话不好改,要改反馈回路和次级绕组.简单的还是及加升压吧

网友:
开关电源 一般会有一个基准的,
你找找,,看看有没有 一个电位器
不过,从12V升到24V,假如是BUCK电路的话,,
这个PWM的范围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些采用外部mos方案的升压模块
是车用12V转笔电19V用的 当然 升到24也可以
价钱并不贵

嗯,我找到了,我看看,呵呵谢谢

网友:
补充8楼
建议用示波器看开头变压器带载时输出的次级峰值电压是多少,如果低于30就不要在内部改了,这得改次级绕组了
如果输出峰值够,那么改反馈回路估计可行,这基准通常是tl431。注意下过压保护电路(有些是直接接了个稳压二极管),滤波电容耐压,负载电阻功率

网友:
以上仅上人意见

网友C:
同意8楼,我弄过这个,反馈和高频变压器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8楼,我弄过这个,反馈和高频变压器不好搞

嗯,谢了,问题解决了,我就是用那个开关电源直接带24V的步进电机,可以很好地转,完全没改电路,大概是驱动电流达到了就可以吧,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了,问题解决了,我就是用那个开关电源直接带24V的步进电机,可以很好地转,完全没改电路,大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