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IAR仿真430时中断函数进不去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今天参考了TI有关提供的ADC12的例程,想通过仿真来查看ADC12MEMx的转换结果,不过仿真的时候程序一直停留在main函数里面,根本没进中断服务函数,望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simulation里的interrupt steup 的中断向量也已经设置成ADC12_VECTOR了,下面是代码
//******************************************************************************
//  MSP-FET430P140 Demo - ADC12, Sequence of Conversions (non-repeated)
//
//  Description: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perform A/D conversions on a sequence
//  of channels. A single sequence of conversions is performed - one conversion
//  each on channels A0, A1, A2, and A3. Each conversion uses AVcc and AVss for
//  the references. The conversion results are stored in ADC12MEM0, ADC12MEM1,
//  ADC12MEM2, and ADC12MEM3 respectively and are moved to 'results[]' upon
//  completion of the sequence. Test by applying voltages to pins A0, A1, A2,
//  and A3, then setting and running to a break point at the "_BIC..."
//  instruction in the ISR. To view the conversion results, open a watch window
//  in debugger and view 'results' or view ADC12MEM0, ADC12MEM1, ADC12MEM2, and
//  ADC12MEM3 in an ADC12 SFR window.
//  This can run even in LPM4 mode as ADC has its own clock
//  Note that a sequence has no restrictions on which channels are converted.
//  For example, a valid sequence could be A0, A3, A2, A4, A2, A1, A0, and A7.
//  See the MSP430x1xx User's Guide for instructions on using the ADC12.
//
//
//                MSP430F149
//            -----------------
//           |                 |
//   Vin0 -->|P6.0/A0          |
//   Vin1 -->|P6.1/A1          |
//   Vin2 -->|P6.2/A2          |
//   Vin3 -->|P6.3/A3          |
//           |                 |
//
//
//  M. Mitchell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x14x.h>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4];             // Needs to be global in this example
                                            // Otherwise, the compiler removes it
                                            // because it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CONSEQ_1;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sequence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INCH_3+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results[0]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1]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2] = ADC12MEM2;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3] = ADC12MEM3;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_BIC_SR_IRQ(LPM0_bits);                   // Clear LPM0, SET BREAKPOINT HERE
}

网友A:
看工程option中的debugger,driver设置如果为smulator的话,是进不去中断的;只有选择FET Debugger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程option中的debugger,driver设置如果为smulator的话,是进不去中断的;只有选择FET Debugger才行。 ...

不行啊,刚我试了一下如果选择FET Debugger的话就进不去仿真界面了,我是通过烦烦真来查看ADC12MEMx里面的结果

网友A:
你用的是IAR的话,仿真的话应该看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IAR的话,仿真的话应该看不到吧

那请问怎样才能进去中断函数?还有在单信号多通道转换的时候 CSTARTADDx的值是不是按设置的初值后,转换完一个通道的值后就自加,为第二个转换做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仿真是不能近中断的的吧,要有目标板的

我把开发板插上以后还是不能进入中断,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是软件问题还是得要设置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iver设置为FET Debugge?

总终端允许 _EINT(); 加没?

driver设置为FET Debugge时就没法进入仿真界面了,上面的是TI提供的例程,中断啥都设置好了,就是在仿真的时候进不去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目标板,
给目标板供电
烧写程序,在线仿真

谢谢你的帮忙,不过我按照你的建议做了,结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