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  FFT的IP核仿真没问题,硬件却没有输出

楼主(2012-04-16):
时序仿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下载到FPGA后进行控制输出,输出结果是实部与虚部一直为0,而EXP为58,仿真与现实的区别就那么大吗?
仿真图如下:       输出结果是由公式  out*2^(-EXP) ;

希望知道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这有几个问题:
第一,你是否置复位无效了?
第二,你的板子确定有时钟?
第三,你的板子电源良好?
第四,你是否自己写代码?
第五,如果你自己写代码,你是不是写了一大堆if(),而漏掉了很多else?
切记仿真和综合不是一回事。

楼主:
设置了复位无效,由于复位是低电平有效,所以先置低,然后为高,时序是按照user guid 上来的。
板子时钟经过示波器检测引出来的管脚证明能正常工作,
电源也没有问题
调用的fft IP核 ,控制程序自己写的

网友:
建议进行一下布局布线之后的仿真,我之前做一个串口发送模块,就是千

网友:
时序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引脚配置弄错了,潜意思的认为是对的,先入为主,就没有检查了。
不过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