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好办法或者芯片可以控制很多流水灯,比60个

楼主(2012-04-16):
初步打算用8个一组的方式,作为一个数码管那样动态扫描

网友:
74HC595联级是个办法

网友A:
去找天微的芯片,一片 一块多钱足够你驱动几十个LED,还不用MCU扫描,还可以调亮度,限流电阻都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找天微的芯片,一片 一块多钱足够你驱动几十个LED,还不用MCU扫描,还可以调亮度,限流电阻都不用 ...

对头。
上次跟天微的一个朋友聊天,说他们的LED驱动芯片,我还在说用的74系列,被别人笑掉大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
上次跟天微的一个朋友聊天,说他们的LED驱动芯片,我还在说用的74系列,被别人笑掉大牙了 ...

能给个天微的网址或者型号啥的吗?没用过啊

网友:
为什么不用搜索找一下?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C(2019-09-10):
引用 网友D:

楼主,天微的芯片用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天微的芯片用了吗

用74hc595级联 二楼都说了

网友:
将这 60 颗灯都给并联在一起,只需一个 GPIO 再加一颗开关电晶体基本很容易就可以搞定。

网友:
应该是这个
产品型号        特性描述        通讯协议        共阳阴        段数        位        按键        封装外型        备注
TM1651        7段*4位,28点阵,7*1按键识别,共阳驱动        I2C        共阳        7        4        7        DIP16/SOP16        基本常用
TM1636        8段*4位,32点阵,2*8按键识别        I2C        共阳        8        4        16        DIP18        基本常用
TM1638        10段*8位,80点阵,8*2按键识别        I2C        共阳        8        10        16        SOP28        基本常用
TM1639        8段*8位,64点阵,8*2按键识别        SPI        共阳        8        8        16        DIP24        基本常用
TM1623        14/11段*4/7位,77点阵,10*3按键识别        SPI        共阴        11        7        30        SOP32        基本常用
TM1629        16段*8位,128点阵,8*4按键识别        I2C        均可        8        16        32        QFP44        基本常用
TM1629D        12段*8位,96点阵,8*4按键识别        I2C        共阳        8        12        32        SOP32        基本常用
TM1616        7段*4位,28点阵        SPI        共阴        7        4        0        SOP16/DIP16        基本常用
TM1620        8段*6位,48点阵        SPI        共阴        8        6        0        SOP20        基本常用
TM1629C        15段*8位,120点阵,8*1按键识别        I2C        共阳        8        15        8        SOP32        基本常用
TM1650        8段*4位,7*4按键识别,两线通信,VDD支持3V-5.5V电源,段驱动25mA,位驱动150mA        I2C        共阴        8        4        28        SOP16/DIP16        新产品
TA6932        8段*16位,128点阵,共阳驱动        SPI        共阳        8        16        0        SOP32        常用料
TM1629A        16段*8位,128点阵        I2C        均可        8        16        0        SOP32        常用料
TM1640        8段*16位,128点阵,共阴驱动        I2C        共阴        8        16        0        SOP28        常用料
TM1637        6段*8位,48点阵,2*8按键识别(I2C总线,支持共阳数码管)        I2C        共阳        8        6        16        DIP20/SOP20        常用料
TM1628        10段*7位,70点阵,10*2按键识别        SPI        共阴        10        7        20        SOP28        常用料
TM1668        10段*7位,70点阵,10*2按键识别        SPI        共阴        10        7        20        SOP/SSOP/SKDIP24        常用料
TM1624        14/11段*4/7位,77点阵        SPI        共阴        11        7        0        SOP24/DIP24        很少出
TM1618        8/5段*4/7位,42点阵,5*1按键识别        SPI        共阴        8        4        5        SOP18/DIP18
TM1620B        6/9段*7/4位,42点阵,6*1按键识别        SPI        共阴        6        7        6        SOP20
TM1617        8/7段*2/3位,21点阵,7*1按键识别        SPI        共阴        7        3        7        SOP16/DIP16
TM1618A        7/8段*5/4位,35点阵,7*1按键识别        SPI        共阴        7        5        7        SOP18/DIP18
TM1626A        13/10段*4/7位,3路PWM输出,10*1按键识别        I2C        共阴        10        7        10        SOP32
TM1629B        14段*8位,112点阵,8*2按键识别        I2C        共阳        8        14        16        SOP32
TM1627        10段*7位,70点阵,10*2按键识别,中断返回                 共阴        10        7        20        SOP28
TM1622        11段*7位,77点阵,10*3按键识别,中断返回                 共阴        11        7        30        SOP32        很少出
TM1623C        14/11段*4/7位,77点阵,10*3按键识别 SEG恒流驱动                 共阴        11        7        30        SOP32
TM1626B        14/11段*4/7位,6路PWM输出,10*3按键识别                 共阴        11        7        30        QFP44
TM1641        14/11段*4/7位,77点阵共阴恒流驱动,10*3按键识别        SPI        共阴        11        7        30        SOP32
TM1619        8段*8位,8*8按键识别,轮询识别,兼容82C79                 共阴        8        8        48        DIP40        很少出

网友:
国产芯片大把
甚至还有LED和驱动封装在一起的,比如WS2812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
上次跟天微的一个朋友聊天,说他们的LED驱动芯片,我还在说用的74系列,被别人笑掉大牙了 ...

搞个64脚的STM8,再配上74系列,比天微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74hc595级联 二楼都说了

595要加单片机,能不能不加MCU

网友:
MARK.以便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595要加单片机,能不能不加MCU

555+CD4011

网友C:
控制24个灯的话,CD4011能级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24个灯的话,CD4011能级联吗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