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了一个坑爹的芯片,DIP8封装尽然和SO8封装硬件不兼容·

楼主(2012-04-16):
碰到了一个坑爹的芯片,DIP8封装尽然和SO8封装硬件不兼容·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芯片,明天的去飞线了·  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的确坑爹,多谢提醒。

网友:
这个不少见,例如C8051F330

网友:
太坑爹了- -谢谢LZ分享

网友:
乘法器,这玩意用的不多吧

网友:
楼主:我的遭遇与你一样样的;也是用的这个AD633,之前板子用的是插件封装,后来改成贴片,想当然没仔细看资料,直接画板了。

网友A:
乘法器?还真没用过这东东 —— 都什么地方会用?

网友:
长见识了,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乘法器?还真没用过这东东 —— 都什么地方会用?

模拟乘法器,诸如混频、功率控制之类的场合都可以用

网友:
实在是太坑爹了

网友:
哈哈,既然你都认定它坑“爹”了,就只好飞线了

网友B:
TI原装的SOT23封装的TL431引脚分布居然有很多种,被坑过的撸过。

网友(2012-06-18):
的确坑爹!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2012-08-15):
哈哈,好坑爹啊.
要是全球半导体做的封装都一个标准就爽了.

网友:
太坑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I原装的SOT23封装的TL431引脚分布居然有很多种,被坑过的撸过。

顶老兄。TL431最坑爹!要命的是常用芯片,同样的型号与封装,引脚却不同 令人情何以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顶老兄。TL431最坑爹!要命的是常用芯片,同样的型号与封装,引脚却不同 令人情何以堪 ...

这个不坑爹,翻过来焊就行,不用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老兄。TL431最坑爹!要命的是常用芯片,同样的型号与封装,引脚却不同 令人情何以堪 ...

+1 TL431痛苦的飘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坑爹,翻过来焊就行,不用飞线

翻过来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翻过来焊????

我用的SOT-23封装的,1,3脚反的,所以反过来焊上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SOT-23封装的,1,3脚反的,所以反过来焊上去就好

常用~~电工最基本的技巧,也是最悲剧的技巧

网友:
price of not reading the datasheet.

网友:
果然很坑爹啊,不仔细还真会忽略过去。

网友F:
最坑爹的是那种3个腿的贴片的3端稳压器,别看外观一样,那中间前边的散热片有的是接地,有的是接电源的,弄差了肯定是一股白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SOT-23封装的,1,3脚反的,所以反过来焊上去就好

哈哈···我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坑爹的是那种3个腿的贴片的3端稳压器,别看外观一样,那中间前边的散热片有的是接地,有的是接电源的,弄 ...

以前以为7805和7905的封装是一样的,后来电路不能工作,一查。。。我勒个去,悲剧了。不过芯片没坏。

直接把7905的芯片拐弯。直接上了。。。

网友:
protel99se以及后面的一系列软件,好像直到Build9.0以前的所有版本,最常用的那个库里面,四脚的光耦,接收端的3、4脚是反的……
一次把我同学坑了,一个板子20多个,几十块板子,飞了千根线

网友(2012-09-25):
引用 网友B:
TI原装的SOT23封装的TL431引脚分布居然有很多种,被坑过的撸过。

哈哈。我也被这个431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