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27采用+/-15V供电,如何从37V降到15V,并且输出纹波小?

楼主(2012-04-16):
功放使用+/-25V输出黄牛,整流滤波后输出+/-37V。用于驱动功率MOS 2SA1962+2CS5242;

前级运放考虑采用OPA627/ NE5534;
问题来了,OPA627需要采用+/-15V供电,如何从37V降到15V,并且要求输出纹波小?

网友:
俺的建议是用串联+并联稳压。或者恒流源 + 并联稳压。

毕竟运放部分电路消耗的电流不大,假设为20mA,那么稳压电路提供40mA电流就可以(并联稳压部分20mA)。22*0.02 = 0.44W,+/- 两路合计消耗不到1W,还是可以接受的。

汗,弄错了,是 37*0.02 = 0.74W,两路合计 1.5W。。。

网友:
7815前面串联一个12V  1W稳压管

我这么干过,用了几年没出问题

网友:
赞同花生,恒流源加并联稳压,效果刚刚

楼主:
恒流源+并联稳压?
能否详细介绍下?如何实现?

网友:
花生的建议不错,但是千万别直接用7812,因为37V是其输入电压的极限电压,很容易就给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流源+并联稳压?
能否详细介绍下?如何实现?

其实也不是非要用恒流源,限流器也可以。只是恒流源要好一些。

以前做过分立元件的,这个运放的是前些天设计的,还没实做。你先看下:

关于并联稳压的优缺点俺就不说了,简单说下电路的构成:

    左面的两个三极管构成限流器。右面的部分就是并联稳压部分,输出电压分压后与2.5V基准送入运放进行误差放大····单个三极管的HFE有限,所以用了达林顿方式,你可以直接用达林顿管。

下面的图是负载在20~200欧之间变化时的曲线,限流器拐点电流大概为200多mA。低于这个电流才能稳定在设计电压上。
从下面的曲线可以看出负载电流和调整管(Q1)电流的变化。

不过这个限流器弄得有问题,输入电压不同,限流的拐点电流也不同。俺再弄下~~这个就这样了,没必要弄,毕竟输入电压变动不是很大

所用的运放尽可能选速度高一点的,最起码不能用LM358了,NE5532 还算勉强。不过也没必要追求那么高的纹波抑制比,毕竟运放本身都有一定的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是非要用恒流源,限流器也可以。只是恒流源要好一些。

以前做过分立元件的,这个运放的是前些天 ...

有意思。

我看有些人直接用15V 稳压管串电阻,这个噪声很大。但如果用串电阻+稳压管输出16V,再直接用LDO,输出纹波应该还ok。
PS: 发现一个毒物: TPS7A4901,Power-Supply Ripple Rejection在120HZ时达72dB.

网友:
并联型的很容易做到85db以上,1kHz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功耗。。。

网友:
我以前设计过一个并联型MOSFET的,频率响应比串联型的好很多,在Multisim下画的仿真,现在的电脑没装Multisim,一下找不着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洼田的结构,建议重绕牛,或者分开供电

网友(2013-01-05):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是非要用恒流源,限流器也可以。只是恒流源要好一些。

以前做过分立元件的,这个运放的是前些天 ...

学习了~~

网友:
最好弄个辅助绕组, 会好弄很多.

网友B:
好吧,楼主就是不想换牛才想降压稳压来着,你们一票人建议重绕变压器,增加绕组什么的,存心和楼主过不去哈

网友:
增加一个小变压器后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楼主就是不想换牛才想降压稳压来着,你们一票人建议重绕变压器,增加绕组什么的,存心和楼主过不去哈 ...

楼主不是想要输出稳定吗,不是减小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