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持续3秒没进入外部中断则。。。,怎么写?

楼主(2012-04-16):
额。菜鸟求助下,

如果持续3秒没进入外部中断0则。。。,怎么写?

用软件的

楼主:
假设正常情况是每10毫秒就会进入外部中断0一次。

如果持续3秒以上没有进入外部中断。。则报警

菜鸟不懂啊,请教

网友:
做一个标志位,在外部中断里面清标志,主程序里面不断检测此标志位,及复位标志位,3秒以上此标志位没被清除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