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1602液晶屏可否在Linux系统里驱动??

楼主(2012-04-16):
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
不知道1602液晶屏可否在Linux系统里,用软件驱动呢?想显示温度,频率,IP地址等,只知道Windows里用的是LCDSmartie软件。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  看您怎么写程序了

楼主:
我知道肯定可以,但不知道怎么弄,有高手指导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肯定可以,但不知道怎么弄,有高手指导下吗?

非技术回帖
建议你把题目修改下(看下新论坛规定吧),不然你的莫元会一直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技术回帖
建议你把题目修改下(看下新论坛规定吧),不然你的莫元会一直是负数。 ...

已改,谢谢啦。

楼主:
我是新手耶无语。

网友:
可以驱动哈!你可以写个简单的字符设备驱动,跟单片机一样的思维,也可以用fb~!

网友:
有很多现成的的呀。。。。1602之类的,用打印机口和电脑连接,不用外接IC,也可以用avr模拟个usb和电脑通信。
下面的网址是你需要的
http://serdisplib.sourceforge.net/

http://www.harbaum.org/till/lcd2usb/index.shtml

http://ssl.bulix.org/projects/lcd4linux/

网友:
太感謝樓上的了。

楼主:
啊,刚看到,谢谢9楼的兄弟,去研究下先。

网友:
可以  首先你要对linux熟悉~~~

网友B:
我想说,LZ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LZ杯具了……

新人刚到就成负翁了,你说悲不悲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