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超再生接收问题

楼主(2012-04-16):
请问这种无线发射、接收模块能不能直接发射音频信号??。。能不能做语音传送、、、、

网友A:
小时候自己做的对讲机就是用的超再生电路。哪天有时间了再做一个超再生收音机玩玩,看能不能收到天上飞机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自己做的对讲机就是用的超再生电路。哪天有时间了再做一个超再生收音机玩玩,看能不能收到天上飞机的 ...

真的吗。。。。其实我还不懂自己制作超再说,只是买网上那些现成的模块,之前配上编码解码  做过遥控,不知道能不能做对讲的

网友B:
传送语音不太好实现,语音信号是模拟信号,先要数字化再传送,但是315的带宽不一定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送语音不太好实现,语音信号是模拟信号,先要数字化再传送,但是315的带宽不一定够! ...

噢,,,,,请问你有没有见过315m+pt2262   然后用pnp三极管做开关管的。。那个电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请问你有没有见过315m+pt2262   然后用pnp三极管做开关管的。。那个电路啊? ...

这个一般用于遥控器(汽车/摩托车等),2262是编码用的,和2272配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