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源个MSP430的MP3,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2-04-17):
初步计划是使用MSP430F5438A做主控,VS1003B做解码,MAX9722B做耳放,1.8寸TFT彩屏,无触摸屏,可能加入TEA5767收音机,正在考虑中,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想一起搞的请跟帖说明一下~

楼主:
说明一下,器件我会尽量选择能够免费申请到样片的,坛子里的学生比较多,当然我也是学生,都是钱不是很多的,所以尽量降低成本~现在已经在最小系统上搭建好MP3,已经可以正常播放,移植了最新的FATFS文件系统~

网友A:
咋不用msp430f5529呢,带usb接口,直接连PC下载歌曲,这才是常规的mp3啊

网友:
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B:
这能体现MSP430的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能体现MSP430的低功耗?

那你说坛里用别的种类的单片机做的mp3体现了什么?

网友C:
玩点别的吧,以后去找工作,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做过MP3……

网友D:
我觉得挺好的啊,我刚刚在坛友那买了一个VS1053的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玩点别的吧,以后去找工作,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做过MP3……

确实,搞些控制类的可能比较有用途,比如无线抄表,无线数传,GSM控制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确实,搞些控制类的可能比较有用途,比如无线抄表,无线数传,GSM控制之类的。 ...

对,实在不行就在安卓上写一个MP3的应用。

网友:
MP3好像太多了一点,没新意了

网友:
加个fat32,支持长文件名的

网友F:
建议是, 你的mp3用纽扣电池可以续航50小时, 如果不行, 那就软解mp3, 如果还不行, 那开不开源也无所谓. diy mp3的代名词是vs1003, 早做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不用msp430f5529呢,带usb接口,直接连PC下载歌曲,这才是常规的mp3啊

这个建议不错,但没有开发过MSP430的USB,等了解清楚考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点别的吧,以后去找工作,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做过MP3……

当然我现在搞的不只是这个了,MSP430也不是我主要玩的MCU,说实话,本人对MSP430是菜鸟一个,只是借助TI的样片玩玩,没别的意思,ARM开发板手上大把,用ARM软解MP3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MSP430肯定不行,所以只能用VS1003,就是玩玩罢了,玩的当中可以学习学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是, 你的mp3用纽扣电池可以续航50小时, 如果不行, 那就软解mp3, 如果还不行, 那开不开源也无所谓. diy  ...

呵呵,这位大侠牛人啊,你的要求小弟没办法实现,不好意思,你可以自己去研究吧~研究得出来了给大伙瞧瞧,我相信不是世界第一也是第二了,我就是想玩玩,同时学习学习而已,没别的意思,也没有想过有什么很大的突破或是达到什么效果,普通效果即可。同时,我想说的是,虽然都是VS1003方案,但是还是有些意义的。我每次上街基本都是坐车去的,世界上数不清的人都是这么做,而且也不是一两次,但我还是没有想过坐飞机去或是做宇宙飞船之类的东西去,还是现实点好啊,哈哈哈~用9B96软解MP3我已经做了,也没多大意思,下一个就想移植大STM32F407上面而已,但是407的SDIO还没有搞定,惭愧啊~如果有高手知道请示教。同时感觉比较郁闷的是STM32的SDIO方式竟然大把人都是直接原封不动的照搬官方例程,代码整理都不整,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挺好的啊,我刚刚在坛友那买了一个VS1053的模块!

这两样去阳朔玩了,不好意思,兄弟有意思一起搞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我现在搞的不只是这个了,MSP430也不是我主要玩的MCU,说实话,本人对MSP430是菜鸟一个,只是借助TI ...

DIY也要有点用途,做个有用的吧,MP3真的毫无意义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实在不行就在安卓上写一个MP3的应用。

哈哈,安卓的MP3程序早就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也要有点用途,做个有用的吧,MP3真的毫无意义可言。

对个人玩法不同而言的吧,何为意义呢?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写个简单的“hello word”程序也是有意义的啊,我觉得学msp430的弄个MP3其实涵盖的知识还是比较多的,GUI,FATFS,SD卡,SPI,I2C,液晶屏驱动,UART等,对学习MSP430还是蛮不错的~竟然各位都是高手,看来就我无聊没事找事做,哈哈~看来还是我自己搞算了,本来看论坛MSP430人气那么低,想弄个帖子和大家交流交流~看这个情况,还是算了~用STM32,9B96,LPC1768都做过这东西了,也没必要搞个MSP430~确实无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位大侠牛人啊,你的要求小弟没办法实现,不好意思,你可以自己去研究吧~研究得出来了给大伙瞧瞧 ...

好吧, 既然你这个也做过那个也做过, 现在用上MPS430, MP3就是随身, 随身续航很重要, 那不搞点低功耗长时间续航, 有意义吗? 所以我说的不是扯蛋, 50小时+可能有点扯, 我随手写的一个数据, 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做一个可以续航20+的, 也就是很大进步吧.

好吧, 你说软解过MP3, CBR和VBR编码都支持吗? MP3 SEEK精度高吗? 有容错处理吗?

现在VS1003都做得烂得不得了, 你发帖子问建议, 所以我给你一些建议, 如果建议有调侃你的成分, 行, 我认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 既然你这个也做过那个也做过, 现在用上MPS430, MP3就是随身, 随身续航很重要, 那不搞点低功耗长时 ...

谢谢你帮顶,我没那个意思,我想弄这个的目的只是想给MSP430板块也加点气氛,一直看到430那么冷淡,之所以用430也是这个啊,不能搞个STM32来430板块这里吧,还有430的低功耗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最主要的还是430芯片可以很容易的免费申请,而且可以BSL下载,这样大家也可以不用花太大成本就可以学习430,也没想到各位对430做MP3那么反感,个个都是没什么意义。但我觉得对学习msp430来说还是有意义啊,可以学430的SPI,IIC,UART,RTC,如果用55系列还可以学习USB接口,涵盖触摸按键,GUI,ucos,FATFS等。好吧,算我在这里郁闷发个牢骚帖吧~我个人也不是玩msp430的,就是在ti申请了样片,无聊做个最小系统玩玩。玩的时间也不多,现在也就知道怎么使用RTC,IIC,SPI,外部中断,定时器等功能而已,我用它做MP3也是想测试一下MSP430性能怎么样,结果觉得还不错,所以才有那么个想法要弄个到这里大家一起玩。说来不怕大家笑话,本来想搞个FFT测试性能的,但由于本人没做过FFT,没经验,想想还是移植之前在stm32的MP3程序看看能不能跑起算了。

网友:
好吧,既然你这么执着要搞就不说什么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样去阳朔玩了,不好意思,兄弟有意思一起搞吗?

可以啊,不过正在毕设,过两天还要回家,再加上我是搞硬件,软件不太熟悉,可能会慢点……

网友:
其实你可以不用解码芯片试试,利用msp430f5529的内置ADC作为mic输入,pwm作为声音输出(通过RC电路)到耳机。sd卡作为存储空间,usb作为下载歌曲!一切over!

网友:
都这厉害哦,向你们学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器件我会尽量选择能够免费申请到样片的,坛子里的学生比较多,当然我也是学生,都是钱不是很多的 ...

野火也开源了个MP3播放器了,配源码,配详细pdf教程,讲解了mp3数据格式,图解了最新文件系统的移植,用的是ST最新版本的库3.5.0

主控:STM32。

解码:VS1003B。可选择功放,没功放时只能够驱动耳机,有功放时可驱动音响

文件系统:FAT30-0.09(最新)。

支持中英文,支持长短文件名。

支持操作系统ucos,支持ucgui。

网友(2012-07-08):
我也打算用430做一个啊,怎么那么多人鄙视的

网友:
学习的话,可以做做。

网友:
以前也想做一个,后来发现坛子里好多啊

网友:
怎么那么多人鄙视?stm32坛的貌似没人鄙视啊。。。
楼主做个H.264软解估计才会没人鄙视。。。

网友:
楼主试试MSP430可以直接解wav不。
pwm输出。

网友(2012-08-17):
楼主的计划是否继续?

网友G:
小农 被鄙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农 被鄙视了。。。。。。

好久以前的事情了,确实1003方案没什么好搞的,就是学学MSP430的各个模块知识而已,对学习还是蛮好的,现在用M4板子做软解了~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当然我现在搞的不只是这个了,MSP430也不是我主要玩的MCU,说实话,本人对MSP430是菜鸟一个,只是借助TI ...

ARM板子大把。条件真好。 430如果你想软解的话,自带硬件乘法器的少不了。然后,看你是怎么输出音源。PWM还是DA?算法资料给你个,这个我也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H:
ARM板子大把。条件真好。 430如果你想软解的话,自带硬件乘法器的少不了。然后,看你是怎么输出音源。PWM ...

哥们,谢谢了,430最大就25Mhz的频率,16k ram,没有I2S接口,软解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谢谢了,430最大就25Mhz的频率,16k ram,没有I2S接口,软解不行的~~

如果 我 弄出来了呢

网友:
我是不会选RAM空间小于等于512byte的单片机搞与fs有关的应用, 内存不够一个扇区太难受了
内存大于1K才舒服, 能搞双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