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2注册出错

楼主(2012-04-17):
我用注册机产生个ID,然后打开Multisim的证书管理,通过安全网络连接激活,输入ID,咋老是不正确呢
是我的注册方法错了还是其他的,麻烦注册成功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注册机试试。

网友A:
1、运行“multisim12注册机.exe”

2、勾选multisim POWER PRO EDITION直接点击下边的:Create license file...会生成一个“**.lic”格式文件
勾选 POWER PRO EDITIOND直接点击下边的:Create license file...会生成一个“**.lic”格式文件
注意:**.LIC文件名可以乱写,两个文件名不重复就可以了。(很多人激活不成功的原因)保存这两个文件时不要保存到默认的文件夹(会保存不了),随便存到另外一个文件夹,自己能找到就行了(下面要用到这两个文件)。

3、开始—>所有程序—>National Instruments—>NI License Manager->选项->安装许可文件**.LIC(两个文件点两次),完毕。

网友(2012-05-25):
勾选 POWER PRO EDITIOND直接点击下边的:Create license file...会生成一个“**.lic”格式文件。该文件要放在注册机同一个文件夹内。

网友:
不许有中文的

网友(2012-07-02):
为什么生成的License文件导入后总显示“已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激活”……
10.1就没有这个问题,11和12破解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2-11-07):
引用 网友A:
1、运行“multisim12注册机.exe”

2、勾选multisim POWER PRO EDITION直接点击下边的:Create license fi ...

您好:

我也试了这个注册机,可是当点选「Create license file」时却出现 An error occurred 的讯息,怎麽办呢?

网友:
只须四步即可:

1、用注册机产生ID--1、COPY ID  2、保存为“.lic”文件

2、安装时粘贴ID

3、取消与服务器的连接请求

4、安装完成重启电脑--运行许可证管理器引入“.lic”文件--OK!

网友:
我按照楼上的叙述已经完成注册了,如上图  License Manager 有变绿灯的部分就表示程式可以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