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最小系统,请想请教数据手册上没写出的电容大小怎取值

楼主(2012-04-17):
RT。。。。

网友A:
这个看232的DATASHEET啊,搜 232+PDF

网友B:
可以告诉你红框里一般用0.1u,但你最好自己按楼上说的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232的DATASHEET啊,搜 232+PDF

谢谢~~
只是max232的datesheet上1脚和二脚接的是1uf,而在stc的手册上写的是0.1uf。。。。这个。。。让我很蛋疼啊。。。
是不是直接按照232的手册的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诉你红框里一般用0.1u,但你最好自己按楼上说的去做。

查了一下232A是0.1uf。。。232是1uf。。。。请问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差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232A是0.1uf。。。232是1uf。。。。请问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差别。。。 ...

你不是都把差别说出来了么。。。

网友:
查芯片的厂商推荐的参数比较好, 可能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都可以用,我试过的

网友:
都可以用,我试过的
0.1uf 1uf有无极性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都把差别说出来了么。。。

。。。。就这个差别。。。。好吧。。。
谢了

网友:
都行,升压作用

网友:
都可以用的,电容的大小在实验室里氏看不出来的,只有到干扰实验室里才有体现,如EMC

网友D:
LS专业,LZ如果为此闹心,看来还需硬件知识的加强哟.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专业,LZ如果为此闹心,看来还需硬件知识的加强哟.愚见.

的确。。。
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这种基本上市不讲的。。。。如果想了解,只能自己和老师讨论。。。。但是有的老师会直接说,这个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常见的是104瓷片10UF50V 4.7UF50V点解电容

网友:
这个问题都没有在意过,学习一下楼主做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