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怎么稳速

楼主(2012-04-17):
请问直流电机怎么稳速?请支招

网友:
稳定电压、稳定占空比。

网友:
参考收录机稳速电路,专用的稳速ic不知道还有卖没。

网友:
要加反馈的,负载变化转速也会变,一般加码盘就可以。

网友:
好像伺服电机,也是直流电机的一种。

参考伺服电机的速度伺服不就可以了

网友:
负责恒定,加稳压就行,否则就加反馈

网友:
先分析电机的应用场景,如果负载很轻的话,一般的稳压就能搞定,如果负载变化则必须要加入速度的闭环控制才可能稳得住。

网友:
同意七楼的说法,但是如何判断负载是大是小呢?

网友:
加编码器

网友:
直流电动机旋转的时候可以作为发电机,因此精度不太高的时候可以间断通电,断电时测试电压作为反馈控制;精度高只能是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