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差分放大电路,不会分析,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4-17):
电路如上图所示。。。

我已经知道,Vout/(VS1-VS2) = (R1+R4+RX)/RX,其中,Vout是电压表量到的电压,RX=1/(1/RG+1/(R2+R3))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2012-07-28):
最基本的模拟电路的书上都有讲的

网友:
就是两路信号将直流部分去掉,或者说减去相同的成分

网友:
R1、R3串联与RG并联为RX,然后R1、RX、R4串联,流过的电流为I=Vout/(R1+RX+R4);
虚短,U1的反相输入端电压等于VS1等于R1和R2之间的电压,U2的反相输入端电压等于VS2,
所以电流I还等于I=(VS1-VS2)/RX.
整理得出Vout/(VS1-VS2) = (R1+R4+RX)/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