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大屏驱动系统设计方案

楼主(2012-04-17):
设计火车站、广场等大屏幕LED显示屏的驱动控制系统,完成相应的硬件选型、软件设计。
(1)        通讯接口:RS232;
(2)        屏幕尺寸:1.5m*4m;
(3)        可以显示汉字和数字等;
显示方式有:滚屏显示、静态显示、闪烁显示,显示方式通过通讯接口可以随时更改。

网友A:
lz出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出多少银子?

你是指论坛里的金币还是?

网友:
真的银子

网友B:
这个还用设计的吗 成熟的方案有的是 买几块显示屏 加 一块控制板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用设计的吗 成熟的方案有的是 买几块显示屏 加 一块控制板就完事了  ...

木有办法,老师让自己设计一个……

网友:
毕业设计哈,各位大牛,外快来了

网友:
= =有时候··我觉得大学老师好坑爹的···做毕设不管学生··
学生不会的,也没地方问 唉··

网友:
学生这做出来了学到可多知识。

楼主:
看你们做的效果吧,合适的话,我说不定真会给,不过得要完整的论文

网友C:
这个东西要是做工程就直接买现成的,做毕业设计就先买一块电路板回来。拆开自己研究一下,照抄吧!
这种东西做毕业设计完全没有新意可言。
要是你们老师想做这块市场也根本没有利润空间。
不是打击,而是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要是做工程就直接买现成的,做毕业设计就先买一块电路板回来。拆开自己研究一下,照抄吧!
这种东 ...

了解的,只是要单纯的做一个涉及而已,没想投入市场

网友:
那你就直接找个卖毕业设计的买一份吧,价格估计几百块能搞定
让这里的人设计,谁也没这个闲心思,收费没几k都懒的动~

网友:
补充,要想不花钱就自己好好研究研究,然后一点点问~

网友D:
1.5m * 4m 这么大.....彩屏吗?

网友:
我做过,还做过半年这方面的工作,
不瞒楼主说,前一段时间我工作之余帮朋友有偿做了屏的简易控制器,就是大街上商店上面挂的滚动显示的那种,除了没有上位机软件外,其它的不比淘宝上的卖的差。

网友:
最近一段时间也在考察考察市面上的通用的Led用的控制软件
妈的,相当的经典,自由度做的如此之高很令人佩服
像下面这样在屏上任意划分字幕块,每块的运行方式又是都各自独立,都能设置为左移右移上移下移跑边等
这么灵活的方式,是用什么方法格式来存放读取字体编码等,很感兴趣。做的相当棒。

开始动手模拟一个完全按照市面上的屏的运行扫描方式来显示的屏
初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m * 4m 这么大.....彩屏吗?

单色或者红绿两色就可以了

网友:
17楼的软件在哪里有的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们做的效果吧,合适的话,我说不定真会给,不过得要完整的论文

这个肯定是你先提要求,然后协商银子,最后成交.

网友:
17楼是 Led Control System 应该是中航的上位机,字体编码应该是上位机直接生成要显示字的字库,然后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