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TF卡/CF卡上装XP系统全攻略(配合SD转IDE卡或CF转IDE卡)

楼主(2012-04-17):
我有台做特别用途的低功耗机子,对速度要求不高,但需要长期的整天24小时开机,开始用的是AC-ATX电源和笔记本硬盘,所以功耗和噪音都比较大,很不理想,一

直寻思着怎改进。后来找了个空闲,利用淘宝上买的廉价白菜DC模块自己搭了个DC-ATX,噪声和功耗都低了好多;但笔记本硬盘由于是机械的,还使用了段时间的,

所以还是可以听到比较大的硬盘转动噪音,所以一直打算买个电子盘来代替,不仅可以把噪音完全干掉,还可以把功耗降的更低。但苦于当时CF卡和TF卡价格都过高

,所以迟迟未有行动。最近存储卡的价格是大跌,可以说已是白菜价了,速度也够快,8G的TF卡CLASS4和CLASS6的也才20多元,CLASS6的速度已和CF 133X的差不多了

,CLASS10的速度就更快了,装个XP系统,再配合EWF,启动时间还可以,只几十秒,用在某些有特殊要求的低功耗系统里,如下载机,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说干就干,到市场买了张8G的TF卡和一张SD转IDE转接板,就开始折腾起来了,但途中却遇到很多问题。SD转IDE转的电子盘在XP下是默认的移动盘,所以装系统的话

是不能分配到虚拟内存的;而且,在XP下,存储卡是不能分多个分区的;即使把TF卡分区了,在XP下也是只能认到一个区,要解决的问题多多。自己解决不了,就在

GOOGLE下放狗搜了,看看别人是怎么解决的。找了大半天,CF转IDE装系统的相干问题的倒不少,针对SD转IDE的问题的很少,可以直接参考照步装好系统的更是没有

。 不过还好,参考了几篇文章,下了几个必需的软件,经过几翻折腾,终于还是把TF分区并装好XP系统,并顺利跑起来了。
以下给出使用SD转IDE转接卡在TF卡安装XP系统的详细步骤,供有此同样需要的朋友参考。仅供参考哦,出什么问题不负责。

需要的工具:电脑一台,空闲硬盘一只(没有的话可以不要),高速读卡器一只,U盘一个,工具软件若干(附件附上有)。

1.找个空闲的硬盘,在硬盘上先装好目的主机的系统,打好补丁,装好软件,使用附件里的GHOST32.EXE把系统备份到U盘。TF卡的写速度比较慢,直接在TF卡上装系

统的话会比较慢的,不过如果你有的是时间和耐心的话,这步可以不做,跳第2步。

2.把TF卡插读卡器里,再插电脑USB上,此时电脑是可以正常识别为移动硬盘的。在我的电脑里打开“设备管理器”,在“磁盘驱动器”栏里找到这个读卡器,选择“

更新驱动程序”->“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 “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从磁盘安装”,选择附件里的“SD卡分区识别驱动”里的cfadisk.inf,系统会

提示驱动没有数字签证,可以不用理会,点继续安装。装好后重新启动电脑,此时电脑已是把存储卡认做固定硬盘并可以识别多个分区了。执行附件里的WINPM,就可

以正常对TF卡分区了。分好区后,记得把主分区激活,把盘符装载,退出WINPM后不用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3.执行附件里的BOOTICE.EXE,选择此USB磁盘,点“主引导记录M”,选择“WINDOWDS NT 5.x默认引导程序”,再点“安装/配置S”,好后退出;再点“分区引导记

录P”,选择“NTLDR引导程序(FAT/FAT32.NTFS)”,再点“安装/配置S”,好后退出BOOTICE。

4.执行附件里的GHOST32.EXE,把刚装好备份的系统GHOST镜像恢复到此TF卡磁盘的C盘。如果没有做1步骤,那就把TF卡插SD转IDE卡里,直接在TF卡上装系统了。

5.把系统装好后,首次进入系统,会提示不能分配页面文件,因为此时系统还是把SD转IDE卡转的电子盘认作移动盘的。在“开始”里点“运行”,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IDE,下面有电子盘的信息,我的是

DiskMemory_Card_Adapter_____________________66291306,然后打开USB_LocalDisk里的cfadisk.inf,在[cfadisk_device] 部分添加针对自己TF卡添加硬件信息。

我就在[cfadisk_device] 部分添加了%Microdrive_devdesc% = cfadisk_install,IDE\DiskMemory_Card_Adapter_____________________66291306
如附件中该文件所示,其它地方不要改!!然后在设备管理器点开“磁盘驱动器”,下面有“DiskMemory_Card_Adapter”,点右键,更新驱动程序,手动安装,找到

cfadisk.inf,安装完后重新启动,再进入系统就会把电子盘当作固定硬盘了,分区也可以正常识别出了。

6.自己有需要的,可以执行深度论坛提供的优化工具mstool.exe(附件里有),选择需要优化的方案,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优化还是有效果的,看自己需要。
选择“最精简优化模式”时会把无线管理的零配置关闭的,此时可以在我的电脑->管理->服务里找到“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把它置为“自动”,重新启

动电脑就可以了。

7.安装EWF。把附件里的EWF拷贝到非系统盘,如D盘,一定得是非系统盘盘,不能C盘。然后双击setup.bat进行安装,安装完成系统会自动重启。
  系统重启后,双击TRUNON.bat就可以开启EWF保护了,然后系统会立刻重新启动,重启后进入系统就可以使用EWF保护了。默认情况下保护第一分区,当然也可进行

设置对其他分区的保护。
  当需要对系统有更改时,比如安装新软件,可以双击TRUNOFF.bat把保护关闭,装好后在执行TRUNON.bat打开保护。

8.把最终装好的系统记得用ghost作个备份,以后系统出问题了,直接用镜象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
好帖,原来这样也可以,还可以用grub4dos的map功能来实现。

网友:
有图片更好。。。

网友(2012-05-25):
楼主是否有如何安装Linux在SD转SATA/IDE的SD卡上的信息?

网友:
技术贴,学习中,应该可以应用在移动硬盘上吧

网友(2013-02-20):
有个  路由改boot后,做BT下载机的方案更省电、

网友(2013-08-04):
正需要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