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打开网页出现这个提示如何消除

楼主(2012-04-17):
打开网页时出现如图提示,如果试图将提示关闭,打开的网页随即空白,如何处理?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现象通常是你的网页没接收完就被发了个RST包把TCP连接复位了,首先检查一下你的ARP表是否受到污染,如果没有就是运营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