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两个DA提高DA输出的精度?

楼主(2012-04-17):
能否用两个DA提高DA输出的精度?例如用STM32的两路12位DA,提高到16为精度的效果?

网友:
通过分段可以提高分辨率
但 分辨率 != 精度

网友:
提高分辨率可以,精度很难。
如果你去VISHAY定制一对0.01%精度的精密分压电阻,或许可以做到16位精度,不过这个电阻的价钱绝对够你直接买个16位DAC了。

楼主:
哎,这个项目分辨率不是主要的,精度有要求,
用STM32的DA精度视乎不够啊,外接14,16位DA的价格不便宜,还不好买。

楼主:
http://bbs.21ic.com/icview-41004-1-1.html 有一个居然看 不到图

网友A:
如果对响应时间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PWM实现DA,精度做到0.1%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响应时间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PWM实现DA,精度做到0.1%完全没问题

同学,0.1%才相当于10位,16位精度是15ppm,即0.0015%。

网友:
两个da可以提高分辨率,但不能提高精度, 精度是物理特性,和器件材料制作工艺有关,精度的提高需要选用好的器件,

网友:
其实提升DAC精度还有另外两种方法:
一是过采样加随机噪声抖动,即ADC过采样的逆过程。不过理论上提升4位精度需要256倍过采样,而且需要一直不停地抖,运算压力很大。
二是Sigma-Delta调制,基本原理也是过采样加抖动,只不过抖动来自于对量化噪声的整形反馈,因此过采样率可以大大降低。现在的24位音频DAC基本上都是Sigma-Delta调制方式的。

网友B:
一个DAC正常输出,另一个把输出衰减为1/256,然后把两个信号做加法,那就是DAC1+DAC2/256,这样算是准的16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DAC正常输出,另一个把输出衰减为1/256,然后把两个信号做加法,那就是DAC1+DAC2/256,这样算是准的16 ...

哪那么简单啊。DAC输出又不是不变的,如果不衰减的那个有1个bit的跳动,你加那个衰减256倍的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