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如何将16进制数转换为10进制呢?

楼主(2012-04-17):
想要在DS1302内部的的静态RAM里面存储几个数据,要存储的是120左右的10进制数。
如果只是闹铃时间之类的话,只要用“*/16”和“%16”的方法获取高低位就行了,但是这种方法最高只能到80,再高就不行了。
要怎么办呢??

网友:
二进制转BCD码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转换吗?MCU表示只认2进制

网友:
ds1302里面存的时bcd码

网友:
汇编有AD 啊4位转

网友:
需要转换么?

网友:
直接将数据存入DS1302内的静态RAM不就得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不管是多少进制的,直接+1就行了,我还傻愣愣的转换为10进制+1之后再转换为16进制存到1302里面…………

网友:
直接写啊,好像是自动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