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PGA2USB (68013)传输数据时出现的一些现象

楼主(2012-04-17):
小弟在做一个FPAG to USB(68013)数据传输的项目,Xilinx的sptan3系列FPGA和56管脚的68013;
采用的方案:上位机程序用VC++编写,由于传输文件数据大概在几十M到几百兆之间,所以采用多线程,单独开个线程来发数据,这样可以避免数据堵塞。68013固件是采用slavefifo模式,4缓冲配置。
FPGA固件是一个USB接收模块,将数据接收后放在一个ip核的ram中,待ram满后在一次发给主板的SDRAM中。
调试现象:点击上位机程序的开始发送后,用USBHOUND观察数据,发现没有,然后关掉上位机程序,发现任务管理器中程序的进程还在运行,强行杀也杀不掉,接着我断开主板与电脑USB连接,发现任务管理器的程序进程没了,同时USBHOUND中有了我发的数据,通过核对,发现数据是正确的。这次希望你通过请教和讨论,帮我排除点干扰找出原因,下附代码:
上位机的发数据线程函数:UINT StartThread(void * pParam)
{
CThreadParam* ThreadParam;
CPrint4Dlg* TestDlg;

HANDLE hOutDevice = NULL;
PUCHAR outBuffer = NULL;
ULONG CurrentTransferSize;
ULONG OutPipeNum;
ULONG  i;
BULK_TRANSFER_CONTROL outBulkControl;
THREAD_CONTROL outThreadControl;
//得到线程参数
ThreadParam=(CThreadParam *)pParam;
TestDlg=ThreadParam->testDlg;
//打开设备
if(bOpenDriver(&hOutDevice,strDevname.GetBuffer(strDevname.GetLength()))!= TRUE)
{
        TestDlg->m_strOutput+="打开设备失败,测试线程结束\r\n";
        ThreadParam->bUpdate=TRUE;
        return 0;
}
//进行数据传输
OutPipeNum=0;
CurrentTransferSize = 8192;
outBuffer = (unsigned char *)malloc(CurrentTransferSize);
Ripdata_buf =(BYTE*)HeapAlloc(GetProcessHeap(),0,CurrentTransferSize);
TestDlg->file.Seek(438560,CFile::begin);
TestDlg->file.Read(Ripdata_buf,CurrentTransferSize);

while(!gStopPrint)//全局变量来决定是否退出测试线程
{
for (i=0;i<CurrentTransferSize;i++)
        outBuffer = Ripdata_buf;

outBulkControl.pipeNum = OutPipeNum;
outThreadControl.hDevice = hOutDevice;

outThreadControl.Ioctl = IOCTL_EZUSB_BULK_WRITE;
outThreadControl.InBuffer = (PVOID)&outBulkControl;
outThreadControl.InBufferSize = sizeof(BULK_TRANSFER_CONTROL);
outThreadControl.OutBuffer = outBuffer;
outThreadControl.OutBufferSize = CurrentTransferSize;

outThreadControl.status = FALSE;
outThreadControl.BytesReturned = 0;

outThreadControl.status= DeviceIoControl(outThreadControl.hDevice,
                                                                                  outThreadControl.Ioctl,
                                                                                  outThreadControl.InBuffer,
                                                                                  outThreadControl.InBufferSize,
                                                                                  outThreadControl.OutBuffer,
                                                                                  outThreadControl.OutBufferSize,
                                                                                  &outThreadControl.BytesReturned,
                                                                                  NULL
                                                                                        );
//如果发生错误,停止数据传输
if ((!outThreadControl.status)||(outThreadControl.BytesReturned != CurrentTransferSize))
                   {
                          TestDlg->m_strOutput+= "Error: Write failed\r\n";
                          Errors++;
                          gStopPrint = TRUE;
                   }
                        SetEvent(hEvent);
                        ThreadParam->bUpdate=TRUE;

        }

    free(outBuffer);
    CloseHandle(hOutDevice);
    ThreadParam->bUpdate=TRUE;
        return 0;
}
68013固件一些配置:               CPUCS = 0x12;  //48MHZ CLKOUT ENALBE
        IFCONFIG =0x43;//使用外部时钟,IFCLK输入不反向

        SYNCDELAY;
        EP2CFG=0xA0; //需要设定为四缓冲,每个缓冲区大小为512字节
        SYNCDELAY;
        EP4CFG=0x00;
        SYNCDELAY;
        EP6CFG=0xE0;
        SYNCDELAY;
        EP8CFG=0x00;

        SYNCDELAY;
        FIFORESET = 0x80;             // activate NAK-ALL to avoid race conditions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FIFORESET = 0x02;             // reset, FIFO 2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6;             // reset, FIFO 6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0;             // deactivate NAK-ALL

        SYNCDELAY;
        PINFLAGSAB = 0xE6;          // FLAGA - fixed EP6PF, FLAGB - fixed EP6FF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f8;          // FLAGC - fixed EP2EF, FLAGD - reserved
        SYNCDELAY;
        PORTACFG |=  0x00;  //0x40;             // SLCS, set alt. func. of PA7 pin
        SYNCDELAY;
        FIFOPINPOLAR = 0x00;          // all signals active low,
        SYNCDELAY;

         OEA|=0x0F;
    //小于64字节有效
    //EP6FIFOPFH=0x00; //DEIS PKSTAT  PK2 PK1 PK0 0 PFC9 PFC8
    //EP6FIFOPFL=0x40; //PFC7 PFC6 PFC5 PFC4 PFC3 PFC2 PFC1 PFC0

        // handle the case where we were already in AUTO mode...
        EP2FIFOCFG = 0x01;            // AUTOOUT=0, WORDWIDE=1
        SYNCDELAY;

        EP2FIFOCFG = 0x11;            // AUTOOUT=1, WORDWIDE=1
        SYNCDELAY;

        EP6FIFOCFG = 0x09;            // AUTOIN=1, ZEROLENIN=0, WORDWIDE=1
        SYNCDELAY;

        //IO设置
        PORTCCFG=0x00;
        PORTECFG=0x00;
        OEC=0x00;
        OEE=0xff;
        //串口初始化

//        PA3=0;
        PA0=1;

        enum_high_speed=FALSE;
FPGA接收模块状态机:case(STATE)
        IDLE:
                begin
                //添加RESET状态
                data_wr<='h0;//写数据初始化
                u_slwr<='b1;
                u_slrd<='b1;
                u_sloe<='b1;
                u_addr0<='b1;
                u_addr1<='b1;
                oe<='b0;

           ena<='b0;
                enb<='b0;
           addra<=13'h1fff;
           addrb<=13'h1fff;
                dina_i<='h0;
                wr_flag<='b0;
                flag <= 'b0;
                STATE<=READ_EVENT;
                end
        READ_EVENT:
                begin
                //enb<='b0;
                wr_flag<='b1;
                u_addr0<='b0;
                u_addr1<='b0;
                STATE<=POINT_TO_OUT_FIFO;
                end
        POINT_TO_OUT_FIFO:
                begin
                if(u_flagc)
                        begin
                        u_sloe<='b0;
                        u_slrd<='b1;
                        STATE<=DATA_READY;
                        end
                else
                        begin
                        u_sloe<='b1;
                        u_slrd<='b1;
                        STATE<=POINT_TO_OUT_FIFO;
                        end
                end
        DATA_READY:
                begin
                if((u_flagc&&data=='h0100&&!flag)||(u_flagc&&flag))
                        begin
                        flag<=1'b1;
                        u_slrd<='b0;
                        addra<=addra+1;
                        dina_i<=data;////////////////////data_src
                        ena<='b1;
                        enb<='b0;
                        STATE<=READ;
                        end
                else
                        begin
                        u_slrd<='b1;
                        u_sloe<='b1;
                        STATE<=POINT_TO_OUT_FIFO;
                        end
                end
        READ:
                begin
                u_slrd<='b1;
                ena  <='b0;

                if(addra!=ADDR_FULL)
                        STATE<=DATA_READY;
                else
                        STATE<=READ_END;
                end
        READ_END:
                begin
                u_slrd<='b1;
                u_sloe<='b1;
                u_addr0<='b0;
                u_addr1<='b0;
                addra<='h1fff;
                STATE<=WRITE_EVENT;
                end
        WRITE_EVENT:
                begin
                wr_flag<='b0;
                sd_flag<='b0;
;                enb<='b0;
                STATE<=POINT_TO_IN_FIFO;
                end
        POINT_TO_IN_FIFO:
                begin
                addrb<=addrb+1;
                ena<='b0;
                enb<='b1;
                STATE<=WRITE;
                end
        WRITE:
                begin
                  if(addrb!=ADDR_FULL)
                        begin
                         addrb<=addrb+1;
                         sd_data<=doutb;
                    ena<='b0;
                    enb<='b1;
                         sd_flag<=1;
                        STATE<=WRITE;
                        end
                else
                        begin
                        addrb<='h1fff;
                         ena<='b0;
                    enb<='b0;
                        STATE<=WRITE_END;
                        end
                end
        WRITE_END:
                begin
                sd_flag<='b0;
                wr_flag<='b0;
                addrb<='h1fff;//add by lww
                u_addr0<='b1;
                u_addr1<='b1;
                STATE<=IDLE;
                end
        default:
                STATE<=IDLE;
        endcase
        end
end

楼主:
没人理。。。。
坚持我的,调试补充:
线程中outbuffer初始化把
for (i=0;i<CurrentTransferSize;i++)
        outBuffer = Ripdata_buf;
改成for (i=0;i<CurrentTransferSize;i++)
        outBuffer = i;
是可以正常传输的,而且我通过显示Ripdata_buf看到的数据和我文件数据时一致的,说明我读取文件时没错的,还有没改时按开始线程,程序一致是挂起状态,初步判断是DeviceIoControl 这个函数被长时间阻塞了,可为什么会阻塞却搞不清

网友A:
当你读一个包,而EPIN没有数据时,或者你发一个包,而EPOUT满了的时候,就会导致这种现象。这个没办法解决,除非你能让读线程超时自动返回(好象不行吧,我直接在板上焊了个小开关,一卡掉立刻关程序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读一个包,而EPIN没有数据时,或者你发一个包,而EPOUT满了的时候,就会导致这种现象。这个没办法解决 ...

终于等到你了,当时看到你回别人的帖子就知道你应该能帮到我,可以没权限短信你,
我再补充几点我的看法吧:
1、我在网上也查到很多解释说当EPIN没数据时,读包会出现这种状况。为了排除这个可能我单独写了个写线程,没有读的过程只要发出去就ok了,但也出现这种状况。
2、你说的EPOUT满了也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我选用的是SLAVEFIFO模式,不是EPOUT满了就自动发出去了吗?FPGA是一直等待接受,如果有数据分批接受储存在8K的ram里,当ram满时再返回给PC
3、最实际的一个问题是在初始化outbuffer时当我outbuffer=(UCHAR)i;时程序完全正常运行,也有数据流通,但当我outbuffer=Ripdata_buf;是程序就出现挂起状态,只有拔了USB才能关了程序进程,
Ripdata_buf是UCHAR*类型的,它的定义和初始化:
UCHAR* Ripdata_buf;
Ripdata_buf=(unsigned char*)malloc(datasize);
file.Read((void*)Ripdata_buf,datasize);

网友A:
?那个就不知道了,估计是链接库的问题,我现在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了,但是我的确开始时是走了些弯路,因为我用的C#开发,用C++写DLL,结果开始没处理好,传进去的是Unicode字符串,然后也是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就不知道了,估计是链接库的问题,我现在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了,但是我的确开始时是走了些弯路,因为我 ...

我没用链接库,直接加了个ezusbsysy.h的头文件,发的数据应该是什么格式的呢,是不是要强制转换下?

网友A:
C++的话就简单多了,就用windows.h里面定义的BYTE * 就行,BYTE 就是unsigned char。我现在就是用byte,没任何问题。我把我的库的头文件贴出来你看看就知道了。传进去的是一个BYTE *数组和一个长度。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winioctl.h"
#include "malloc.h"

ULONG DEV_BULK_CONTROL_OUT_EDP = 0;
ULONG DEV_BULK_DATA_OUT_EDP = 1;
ULONG DEV_BULK_CONTROL_IN_EDP = 2;
ULONG DEV_BULK_DATA_IN_EDP = 3;

#define I2CProgram16KA0is0 0xF0
#define I2CProgram16KA0is1 0xF1
#define I2CRead16KA0is0 0xF2
#define I2CRead16KA0is1 0xF3
#define A0TOGGLE 0xF4

#define DATA_BLOCK_SIZE                256

typedef struct _VENDOR_REQUEST_IN
{
    BYTE    bRequest;
    WORD    wValue;
    WORD    wIndex;
    WORD    wLength;
    BYTE    direction;
    BYTE    bData;
} VENDOR_REQUEST_IN, *PVENDOR_REQUEST_IN;
typedef struct __usb_Dev_Descriptor__ {
        UCHAR bLength;
        UCHAR bDescriptorType;
        USHORT bcdUSB;
        UCHAR bDeviceClass;
        UCHAR bDeviceSubClass;
        UCHAR bDeviceProtocol;
        UCHAR bMaxPacketSize0;
        USHORT idVendor;
        USHORT idProduct;
        USHORT bcdDevice;
        UCHAR iManufacturer;
        UCHAR iProduct;
        UCHAR iSerialNumber;
        UCHAR bNumConfigurations;
} Usb_Device_Descriptor, *pUsb_Device_Descriptor;

typedef struct __usb_String_Descriptor__ {
        UCHAR bLength;
        UCHAR bDescriptorType;
        WCHAR bString[1];
} Usb_String_Descriptor, *pUsb_String_Descriptor;

typedef PVOID USBD_PIPE_HANDLE;
typedef PVOID USBD_CONFIGURATION_HANDLE;
typedef PVOID USBD_INTERFACE_HANDLE;

typedef enum _USBD_PIPE_TYPE {
        UsbdPipeTypeControl,
                UsbdPipeTypeIsochronous,
                UsbdPipeTypeBulk,
                UsbdPipeTypeInterrupt
} USBD_PIPE_TYPE;

typedef struct _USBD_PIPE_INFORMATION {
        USHORT MaximumPacketSize;
        UCHAR EndpointAddress;
        UCHAR Interval;
        USBD_PIPE_TYPE PipeType;
        USBD_PIPE_HANDLE PipeHandle;
        ULONG MaximumTransferSize;
        ULONG PipeFlags;
} USBD_PIPE_INFORMATION, *PUSBD_PIPE_INFORMATION;

typedef struct _USBD_INTERFACE_INFORMATION {
        USHORT Length;
        UCHAR InterfaceNumber;
        UCHAR AlternateSetting;
        UCHAR Class;
        UCHAR SubClass;
        UCHAR Protocol;
        UCHAR Reserved;
        USBD_INTERFACE_HANDLE InterfaceHandle;
        ULONG NumberOfPipes;
        USBD_PIPE_INFORMATION Pipes[1];
} USBD_INTERFACE_INFORMATION, *PUSBD_INTERFACE_INFORMATION;

typedef LONG USBD_STATUS;

UCHAR InterfaceInfo[1024];

PUSBD_INTERFACE_INFORMATION pInterface;

typedef struct _BULK_TRANSFER_CONTROL
{
        ULONG pipeNum;
} BULK_TRANSFER_CONTROL, *PBULK_TRANSFER_CONTROL;

#define Ezusb_IOCTL_INDEX 0x0800
#define IOCTL_Ezusb_GET_PIPE_INFO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Ezusb_IOCTL_INDEX + 0,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Ezusb_GET_DEVICE_DESCRIPTOR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Ezusb_IOCTL_INDEX + 1,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EZUSB_BULK_READ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Ezusb_IOCTL_INDEX + 19,METHOD_OUT_DIRECT,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EZUSB_BULK_WRITE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Ezusb_IOCTL_INDEX + 20,METHOD_IN_DIRECT,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EZUSB_VENDOR_OR_CLASS_REQUEST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Ezusb_IOCTL_INDEX+22,METHOD_IN_DIRECT,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Ezusb_VENDOR_REQUEST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Ezusb_IOCTL_INDEX+5,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typedef struct _VENDOR_OR_CLASS_REQUEST_CONTROL
{
        // transfer direction (0=host to device, 1=device to host)
        UCHAR direction;
        // request type (1=class, 2=vendor)
        UCHAR requestType;
        // recipient (0=device,1=interface,2=endpoint,3=other)
        UCHAR recepient;
        //
        // see the USB Specification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 following paramaters.
        //
        UCHAR requestTypeReservedBits;
        UCHAR request;
        USHORT value;
        USHORT index;
} VENDOR_OR_CLASS_REQUEST_CONTROL, *PVENDOR_OR_CLASS_REQUEST_CONTROL;

char pcDriverName[] = "Ezusb-0";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BOOL bOpenDriver (HANDLE & hDevice)
{
        char completeDeviceName[64] = "";
        strcat (completeDeviceName,"\\\\.\\");
        strcat (completeDeviceName,pcDriverName);
        hDevice = CreateFile(completeDeviceName,GENERIC_WRITE,FILE_SHARE_WRITE,NULL,OPEN_EXISTING,0,NULL);
        if (h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WriteBuf(int edpnum,BYTE * pBuf,int Length)
{
        HANDLE hDevice;
        if (bOpenDriver (hDevice) != TRUE)
        {
                MessageBox(NULL, "Please connect Hardware.",0,0);
                return (-1);
        }
        BULK_TRANSFER_CONTROL bulkControl;
        BOOL bResult = FALSE;
        int nBytes = 0;
        bulkControl.pipeNum = (ULONG)edpnum;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hDevice,IOCTL_EZUSB_BULK_WRITE,&bulkControl,sizeof(BULK_TRANSFER_CONTROL),pBuf,Length,(unsigned long *)&nBytes,NULL);
        if(!bResult)
        {
                MessageBox(NULL, "Failed To Write Specific Endpoint","Error",MB_ICONSTOP);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1;
        }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nBytes;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ReadBuf(int edpnum,BYTE * pBuf,int Length)
{
        HANDLE hDevice;
        if (bOpenDriver (hDevice) != TRUE)
        {
                MessageBox(NULL, "Please connect Hardware.",0,0);
                return (-1);
        }
        BULK_TRANSFER_CONTROL bulkControl;
        BOOL bResult = FALSE;
        int nBytes = 0;
        bulkControl.pipeNum = (ULONG)edpnum;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hDevice,IOCTL_EZUSB_BULK_READ,&bulkControl,sizeof(BULK_TRANSFER_CONTROL),pBuf,Length,(unsigned long *)&nBytes,NULL);
        if(!bResult)
        {
                MessageBox(NULL, "Failed To Read Specific Endpoint","Error",MB_ICONSTOP);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1;
        }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nBytes;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BOOL Get_EZUSB_Device_Info()
{
        HANDLE hDevice;
        if (bOpenDriver (hDevice) != TRUE)
        {
                MessageBox(NULL, "Please connect Hardware.",0,0);
                return (-1);
        }
        PVOID pvBuffer = 0;
        PVOID pdBuffer = 0;
        BOOL bResult = FALSE;
        int nBytes = 0;
        USHORT bVendor;
        USHORT bProduct;

        PUSBD_PIPE_INFORMATION pPipe;
        pvBuffer = (void*)malloc(sizeof(Usb_String_Descriptor) + 128);
        pdBuffer = (void*)malloc(sizeof(Usb_Device_Descriptor) + 128);
        // Get VID/PID from Device Descriptor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hDevice,IOCTL_Ezusb_GET_DEVICE_DESCRIPTOR,pdBuffer,sizeof (Usb_Device_Descriptor),pdBuffer,sizeof (Usb_Device_Descriptor),(unsigned long *)&nBytes,NULL);
        bVendor = ((Usb_Device_Descriptor*)((void*)pdBuffer))->idVendor;
        bProduct = ((Usb_Device_Descriptor*)((void*)pdBuffer))->idProduct;
        if (bResult != TRUE)
        {
                MessageBox(NULL,"Get VID/PID Failed",0,0);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FALSE;
        }
        else if(bVendor != 0x0474 || bProduct != 0x1128)
        {
                MessageBox(NULL,"Specific Device Not Found (Ven_0474&Dev_1128)","Error",MB_ICONSTOP);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FALSE;
        }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hDevice,IOCTL_Ezusb_GET_PIPE_INFO,NULL,0,InterfaceInfo,sizeof(InterfaceInfo),(unsigned long *)&nBytes,NULL);
        if (bResult == TRUE)
        {
                pInterface = (PUSBD_INTERFACE_INFORMATION) InterfaceInfo;
                pPipe = pInterface->Pipes;
        }
        else
        {
                MessageBox(NULL,"Get Pipe Info Failed",0,0);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FALSE;
        }
        free (pvBuffer);                // Free the memory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TRUE;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InitUSB()
{
        HANDLE hDevice;
        if (bOpenDriver (hDevice) != TRUE)
        {
                MessageBox(NULL, "Please connect Hardware.",0,0);
                return (-1);
        }
        CloseHandle(hDevice);
        if(!Get_EZUSB_Device_Info())
                return -1;
        if (pInterface->NumberOfPipes != 2)
        {
                MessageBox(NULL, "Specific Hardware not found.",0,0);
                return (-1);
        }
        return 1;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Set_Device_Mode(int Value)
{
        HANDLE hDevice;
        if (bOpenDriver (hDevice) != TRUE)
        {
                MessageBox(NULL, "Please connect Hardware.",0,0);
                return (-1);
        }
        VENDOR_OR_CLASS_REQUEST_CONTROL venderctrl;
        venderctrl.direction=0;
        venderctrl.requestType=2;
        venderctrl.recepient=0;
        venderctrl.request=0x80;
        venderctrl.requestTypeReservedBits=0;
        venderctrl.index=0;
        venderctrl.value=(USHORT)Value;
        BOOL bResult = FALSE;
        int nBytes = 0;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
                hDevice,
                IOCTL_EZUSB_VENDOR_OR_CLASS_REQUEST,
                &venderctrl,
                sizeof(venderctrl),
                NULL,
                0,
                (unsigned long *)&nBytes,
                NULL
                );
        if (bResult != TRUE)
        {
                MessageBox(NULL,"Operation Failed.",0,0);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1;
        }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0;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RestartDevice()
{
        HANDLE hDevice;
        if (bOpenDriver (hDevice) != TRUE)
        {
                MessageBox(NULL, "Please connect Hardware.",0,0);
                return (-1);
        }
        BOOL bResult = FALSE;
        VENDOR_REQUEST_IN myRequest;
        myRequest.bRequest = 0xA0;
        myRequest.wValue = 0xE600; // using CPUCS.0 in FX2
        myRequest.wIndex = 0x00;
        myRequest.wLength = 0x01;
        myRequest.bData = 1; // set RESET
        myRequest.direction = 0x00;
        int nBytes = 0;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 (hDevice,IOCTL_Ezusb_VENDOR_REQUEST,&myRequest,sizeof(VENDOR_REQUEST_IN),NULL,0,(unsigned long *)&nBytes,NULL);
        myRequest.bRequest = 0xA0;
        myRequest.wValue = 0xE600; // using CPUCS.0 in FX2
        myRequest.wIndex = 0x00;
        myRequest.wLength = 0x01;
        myRequest.bData = 0; // set RESET
        myRequest.direction = 0x00;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 (hDevice,IOCTL_Ezusb_VENDOR_REQUEST,&myRequest,sizeof(VENDOR_REQUEST_IN),NULL,0,(unsigned long *)&nBytes,NULL);
        if(bResult != TRUE)
        {
                MessageBox(NULL,"Operation Failed.",0,0);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1;
        }
        CloseHandle(hDevice);
        return 0;
}
这个库改了之后目前可以支持多线程,HANDLE切记不能共享,要不然多个线程调用就锁了。

楼主: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WriteBuf(int edpnum,BYTE * pBuf,int Length)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ReadBuf(int edpnum,BYTE * pBuf,int Length)
看来你这两个库函数我觉得我的读写线程是没错的DeviceIoControl()的参数配置都一样,HANDLE也是in,out独立的,
我想我的问题应该出在文件读取上,能加下我qq458648903吗?谢谢你耐心的解释和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的话就简单多了,就用windows.h里面定义的BYTE * 就行,BYTE 就是unsigned char。我现在就是用byte,没 ...

问题已解决,是下位机FPGA状态机问题,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