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读68013 fifo问题

楼主(2012-04-17):
用Singal tap  可以看到如此现象;

再还未激活SLOE和SLRD读取的信号时,FD就有信号,此信号是OUT端数据包的第一个字(16位),空标志是“假”。一旦我按下复位键开始进入读取状态,即激活SLRD与SLOE,FD就变成了0XFFFF,空标志变成“真”,不晓得为什么?就读不了了。

求大神指点。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CPUCS = ((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48M
   IFCONFIG |= 0x0B;//异步,从FIFO模式.
   PORTACFG|=0X00;         //不需要SLCS
   FIFOPINPOLAR = 0x00; // set all slave FIFO interface pins as active low PKTEND OR SLOE SLWR LOW AVTIVE
   SYNCDELAY;
   REVCTL = 0x00;    // enable the external master
   SYNCDELAY;

  // config the endpoints direction
  EP1OUTCFG = 0xA0;//enable and bulk type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8CFG = 0x60;
  SYNCDELAY;
  EP4CFG = 0x20;
  SYNCDELAY;
  EP6CFG = 0xe2;//enable IN bulk 512 DOUBLE buffer
  SYNCDELAY;
  EP2CFG = 0xA2;
  SYNCDELAY;

  PINFLAGSAB = 0xe8;  // FLAGA - fixed EP2EF, FLAGB - fixed EP6FF
  SYNCDELAY;              //FLAGA引脚,EP2空时为0,非空为1,FLAGB引脚,EP6满为0,非满为1

  //-------------------------
  INPKTEND = 0x06;
  SYNCDELAY;
  INPKTEND = 0x06;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2;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2;
  SYNCDELAY;
  EP2BCL = 0x80;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2BCL = 0x80;
  SYNCDELAY;
   EP2FIFOCFG = 0x01;
     SYNCDELAY;
  EP2FIFOCFG = 0x11;//EP2 IS AUTOOUT=1 AUTOIN =0 ZEROLEN=0 WORDIDE=1 配置EP6自动方式16位总
  SYNCDELAY;
  //config the endpoint6
  EP6FIFOCFG = 0x0D;//EP6 IS AUTOOUT=0 AUTOIN =1 ZEROLEN=1 WORDIDE=1 配置EP6自动方式16位总
  SYNCDELAY;
  //----------------------------------------
  EP6AUTOINLENH = 0x02;   //set the packet size 512
  SYNCDELAY;
  EP6AUTOINLENL = 0x00;
  SYNCDELAY;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 SYNCDELAY;
  // since the defaults are double buffered we must write dummy byte counts twice
  //SYNCDELAY;

  SYNCDELAY;
   AUTOPTRSETUP|=0X03;

}

void TD_Poll(void)              // Called repeatedly while the device is idle
{
                    EP2BCL=0X80;
                    SYNCDELAY;
                        EP2BCL=0X80;
                    SYNCDELAY;
  }

//////////////////////////////////////////////

FPGA代码

module test(
fd,slrd,empty,sloe,fifoadr,clk,rst,
ram,slcs
);

input [15:0]fd;
output reg slrd;
output reg sloe;
output reg [1:0]fifoadr;
input empty;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reg [15:0]ram;
output reg slcs;
reg [1:0]state,next;
parameter s1=2'b00;
parameter s2=2'b01;
parameter s3=2'b11;
parameter s4=2'b10;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
if(!rst)
        state<=s1;
        else
                case (state)

                        s1:
                                begin
                                fifoadr<=2'b00;

                                state<=s2;
                                end
                        s2:
                                begin
                                if(empty)
                                state<=s3;
                                else
                                state<=s2;
                                end
                        s3:
                                begin
                                sloe<=0;
                                slrd<=0;
                                ram[15:0]<=fd[15:0];
                                state<=s4;
                                end
                        s4:
                                begin
                                sloe<=1;
                                slrd<=1;
                                if(empty)
                                state<=s2;
                                else
                                state<=s1;
                                end
        endcase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