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wire的上拉

楼主(2012-04-17):
DS1977 手册有这么一个图 1-wire的上拉 上面有一个mos管 说是强上拉作用 我现在没有加这个mos管 我用的单片机内部有上拉电阻,程序现在读出的数据不对,有谁用过这个器件,这个mos需要加吗

网友:
不建议使用 MCU内置上拉电阻,该值一般较大(大多10K) 影响  1-wire 器件内部电容充电,一定要用的话需要调时序(给足够的高电平时间)距离也不能太远

mos管 强上拉 减少充电时间,有利于提高通信速率,延长通信距离

网友:
深奥的解释,

网友:
我做过接了大概一米长的线来读DS18B20
依旧没有问题
用一个4.7K电阻上拉即可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远距离用强上拉,短距离4.7k上拉电阻就够了

网友:
最好外置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