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进行下载操作的?

楼主(2012-04-17):
大家好,我是刚接触51单片机的新手,现在我有个问题想请大家帮我解决下。谢谢

我刚买了一款C51的开发板,默认是STC的单片机的,但也支持AVR的AT51单片机。

但是我换上了AT89S52单片机,用了AVR的ISP下载线下载,下载软件也换了 progisp1.72
可是,我读取单片机信息时。开发板的LED灯只是闪烁了几下,接着电脑下载软件也弹出连接出错的提示。

晶振是12M的。
我查过,是不是要11M的那种晶振呀。
我是新手,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希望大家能帮我下。

网友:
progisp 软件 和ISP下载线的问题 多下几次就可以下进去的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

网友:
不是随便一个ISP下载线就支持下载S51的,progisp1.72也不一定支持。

网友:
AT89S52是51,不是AVR。注意两种单片机的下载有不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新注册的一个小时只能回复一次,怎么办

网友:
软件和AVR下载线都是适用的,检查一下软件内是否选了AT89S52,不然就要检查是不是下载线或者板子有问题。

网友:
用ISP下载时,要利用ISP给单片机供电,不能依然用开发板上的输入电源供电不然会烧单片机的!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曾经刚刚接触单片机时也遇到很多问题,最好在身边找一个会的人教你,这样会快很多

网友:
楼主好惨啊!你检查一下你的接口标准是否一致,在检查一下开发板是否供电正常。如果是isp接口不一致可以用杜邦线映出,貌似只需要6根线,两根电源线,四根isp下载用的线。如果开发板供电正常,连接正确的话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