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522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2-04-17):
我用multisim仿真了cd4522分频,按理论我下面的电路可以实现四分频,但没有效果,都搞了一天了求指导

网友:
建议用4017做简单的分频器

楼主:
为什么呢?我需要10000分频,有没有好方案

网友:
你在1楼里说是要4分频
那当然是4017最简单了
现在你要10000分频
那就是另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