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移动硬盘肿么了??

楼主(2012-04-17):
万能的神坛,无敌的网友们,我的移动硬盘怎么突然之间不能用了?
现象:插上去之后,过一会在我的电脑上面显示一下后马上消失,然后电脑开始卡,然后移动盘符又出来一下,然后马上消失。。(开始循环。。。)
但是右下角一直有显示有移动介质。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原因,不知道是硬盘盒子坏了,还是硬盘坏了!请指点啊。。

楼主:
高手出现啊!

网友:
换线,不行再换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

待会用别人的硬盘盒子试试看。。1

网友B:
先检查供电是否充足,可以用外接电源试试看。插上听硬盘的声音,如果有规律的咔咔,要么供电不足要么被摔了或者人品极差的磁头挂了。
如果通过上述的检测,就可能是病毒在作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供电是否充足,可以用外接电源试试看。插上听硬盘的声音,如果有规律的咔咔,要么供电不足要么被摔了 ...

供电充足,没有卡卡声,也没有今天摔啊,就突然就不见盘符。。
好的,我先杀杀毒,可是找不到盘符啊。怎么杀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供电充足,没有卡卡声,也没有今天摔啊,就突然就不见盘符。。
好的,我先杀杀毒,可是找不到盘符啊。怎 ...

杀毒当然用消毒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杀毒当然用消毒剂

推荐什么牌子的???

网友D:
多是usb 口和线问题,换下。rp 实在不好的话,硬盘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是usb 口和线问题,换下。rp 实在不好的话,硬盘有问题了。

换了个usb线,还是一样,希望是usb口的问题,如果只是硬盘盒子坏了,问题都不大,大不了在买个。硬盘坏了,资料都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什么牌子的???

杂牌就行,有害物质肯定超标,尽管放心!

网友E:
大前天收拾东西,扯拉耳麦线时没留意,我的100G移动硬盘,从比立式机箱还高5公分的高度摔下来。
“完了!”
急忙开机看,正常!
怎么办?谢天谢地!再也不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前天收拾东西,扯拉耳麦线时没留意,我的100G移动硬盘,从比立式机箱还高5公分的高度摔下来。
“完了!” ...

炫耀贴??
说明你rp好,不过你没有使用的时候,摔一下一般不会坏。如果正在使用,摔一下那就惨了

楼主:
结论:硬盘盒子坏了

结贴!!!
2012 4 17 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