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S2,VGA的封装

楼主(2012-04-17):
求PS2,VGA的封装,如图: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封装是不是pcb封装?
若是的话,太简单了,网上一大把。

如果是ps2和vga控制器的HDL封装模块,那也简单,时序又不复杂,自己写写啊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指点,没说清楚,应该是PCB的封装,有的话发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