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状态机,状态超时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4-17):
我想用VHDL写一个状态机,其中某些状态有特定的时间限制,如果超时就转换到别的状态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实现方法

网友:
在状态机里面做计时啊.
THIS_STATE:
    if(condition)begin
        state <= NEXT_STAT;
    end
    else begin
        if(cnt == WAIT_TIME)begin
            state <= STATE_OVERTIME;
            cnt <= 0;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1'b1;
        end
    end

网友A:
楼主,sorry。。。忘了看是VHDL了,不过基本思想是一样的,你自己改成VHDL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sorry。。。忘了看是VHDL了,不过基本思想是一样的,你自己改成VHDL代码吧。 ...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看

网友B:
以前写两段状态机,也碰到超时问题,由于状态改变是在组合逻辑中处理,就碰到计时问题,因为计时要在带时钟的那一段处理,这样碰到多重源问题,没法,只好写成一段式的状态机。不知道哪位高人能在多段状态机中完美加入超时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写两段状态机,也碰到超时问题,由于状态改变是在组合逻辑中处理,就碰到计时问题,因为计时要在带时钟 ...

也就是说两段式状态机就不能在组合逻辑状态转换的PROCESS里面进行count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两段式状态机就不能在组合逻辑状态转换的PROCESS里面进行count了,是吗 ...

真聪明,所以我一般都不使用两段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两段式状态机就不能在组合逻辑状态转换的PROCESS里面进行count了,是吗 ...

能的,带时钟的计数,逻辑中判断。反正后来我换成单段的,综合结果资源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聪明,所以我一般都不使用两段式。

能否劳烦给一个一段式的VHDL示例,那个verilog的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