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求助

楼主(2012-04-17):
字符串的结束标志位'\0',
我以'\0'判断字符串的结束,
无法正确判断,代码如下:
uchar code tempstr[]="You are welcome.";

void display()
{
        for(i=0;;i++)
        {
                 if(tempstr[i]!='\0')
                 {
                        SBUF=tempstr[i];
                        write_com(0x80+i);
                        delay(2);
                        write_date(tempstr[i]);
                }

        }
}

而如下代码测试没有问题,

void display()
{
        for(i=0;i<16;i++)
        {

                        SBUF=tempstr[i];
                        write_com(0x80+i);
                        delay(2);
                        write_date(tempstr[i]);

        }
}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for(i=0;;i++)这里没有上限,程序会一直执行下去可能已经跑飞了。

网友:
你改成:
        for(i=0;;i++)
        {
                 if(tempstr[i]!='\0')
                 {
                        SBUF=tempstr[i];
                        write_com(0x80+i);
                        delay(2);
                        write_date(tempstr[i]);
                }
                else
                  break;

        }
可以运行正确,不过这么做程序结构还是不太好

网友:
程序要是沒死的话,它一直在发送着非零的字符。

楼主:
两位: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代码改动如下:
void display()
{
        i=0;
        while(tempstr[i]!='\0')
        {
                SBUF=tempstr[i];
                write_com(0x80+i);
                delay(2);
                write_date(tempstr[i]);
                i++;
        }
}
调试成功!万分谢谢!

网友:
ksks,改成了就是爽是吧?

楼主:
这几天忙,呵呵。
改完了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