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解啊,为什么<<左移可以,>>右移为什么不行了!

楼主(2012-04-17):
#include<reg52.h>
char a;
unsigned int b,c,flag;
sbit F1 = P2^6;
void main()
{
    a = 0xff;
        while(1)
        {
            b = 50000;
            c = 50000;
            a = a<<1;
                P1 = a;
                while(b--);
                if(a == 0x00)
                {
                   a = 0xfe;
                   flag = 1;
                   while(c--);
        }
                while( flag == 1)
                {
                    a = 0x7f;
                    b = 1000;
                c = 1000;
                        a >>= 1;
                        P1 = a;
                        while(b--);
                        if(a == 0x00)
                        {
                           P1 = 0xfe;
                           flag = 0;
                           while(c--);
                }
           }
        }
}

这个是低电平点亮,为什么左移可以,右移不行啊,朋友帮我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A:
建议排版 弄好一些~~~~~~

然后加上注释 ,

要不没人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排版 弄好一些~~~~~~

然后加上注释 ,

嗯,   我去弄一下

网友B:
我也不想看,不过提醒你一下吧。
<<都是在最低位移入0
>>移入的可能是1,可能是0,也可能是某个标志位
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区别,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补充一下,上面有点错误,<<有的也可以移入标志位,像51的汇编里有带标志位的移位,也有循环移位吧。

楼主: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b,c,flag;  //声明变量
sbit F1 = P2^6;
void main()
{
    a = 0xff;         //给a赋值
        while(1)
        {
            b = 50000;
            c = 50000;
            a = a<<1;     //左移一位
                P1 = a;       //把左移后面数赋值给P1;
        while(b--);       //延时一段时间
        if(a == 0x00)     //判断是循环完毕
        {
           a = 0xfe;      //再重新赋值
           flag = 1;      //标志位赋值1
           while(c--);    //延时一段时间
    }
    while( flag == 1) //判断标志位是否为1
        {
            a = 0x7f;     //赋值
            b = 1000;
        c = 1000;
                a >>= 1;      //右移一位
                P1 = a;       //赋值给P1
                while(b--);
                if(a == 0x00)  //判断是否循环完毕
                {
                   P1 = 0xfe;  //P1口重新赋值
                   flag = 0;   //标志位置0
                   while(c--); //延时一段时间
        }
   }

   }
}

网友:
可以用这个编辑代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想看,不过提醒你一下吧。
移入的可能是1,可能是0,也可能是某个标志位
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区别,应该 ...

为什么左移与右移有什么差别吗??? 左移可以为什么右移不行啊,我似乎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A:
23行每次执行都赋值0x7f
26行移位一次,所以现象一样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行每次执行都赋值0x7f
26行移位一次,所以现象一样 啊

那我不要P1=0X7F,应该就正常的吗???,我这种写法有错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不要P1=0X7F,应该就正常的吗???,我这种写法有错误吗!!

当右移位到a=0x00时,

退出循环,然后左移位a还是等于0x00

继续进入右移循环

网友:
我这种写法有错误吗!!

get a decent C book and read about type promotion.

网友:
I think what this discussion highlights is the shocking but general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C the language.

网友:
while( flag == 1) //判断标志位是否为1
{
  a = 0x7f;     //赋值
  ...
  a >>= 1;      //右移一位
  ...
  if(a == 0x00)  //判断是否循环完毕
  {
    ...
  }
}

简化了一下右移循环的代码,自己找死循环原因。

网友:
在循环里{赋值-移位-显示}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b,c,flag;  //声明变量
sbit F1 = P2^6;
void main()
{
    a = 0xff;         //给a赋值
    while(1)
    {
            b = 50000;
            a = a<<1;     //左移一位
            P1 = a;       //把左移后面数赋值给P1;
            while(b--);       //延时一段时间
            if(a == 0x00)     //判断是循环完毕
            {
                    a = 0xff;      //再重新赋值
                    flag = 1;     //标志位赋值1
                }

                while( flag == 1) //判断标志位是否为1
                {

                        b = 10000;
                        a >>= 1;      //右移一位
                        P1 = a;       //赋值给P1
                        while(b--);
                        if(a == 0x00)  //判断是否循环完毕
                        {
                                flag = 0;   //标志位置0
                                a=0xff;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