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的电路板,想测量换能器两端的频率,示波器行吗

楼主(2012-04-17):
手里有一个超声波清洗机的电路板,想测量换能器两端的频率,示波器行吗?,电压不知道,会不会烧示波器

网友A:
当然能啊,没任何问题,不一定非要测换能器两端的,可以测驱动管那边的输入信号,那样波形比较好,测得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啊,没任何问题,不一定非要测换能器两端的,可以测驱动管那边的输入信号,那样波形比较好,测得比较准确 ...

不知道那里是驱动信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那里是驱动信号呀

看电路能看出来的啊,要么是MOS管或者三极管驱动,要么是用IC驱动,如果你找不出来那就直接测换能器两端吧

网友B:
不要乱测, 驱动电压非常高的,似乎过千伏。
原边测量注意隔离。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要注意正负极,有些示波器的地与负极内部是连接的,而不是隔离的,这个要小心,否则可能烧掉示波器!

网友:
那个是高压,几百V呢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B:
不要乱测, 驱动电压非常高的,似乎过千伏。
原边测量注意隔离。

我的换能器输入电压有1000V

网友:
用超音波接收器接收后,经过放大器再接示波器应该比较安全

网友(2016-06-01):
引用 网友B:
不要乱测, 驱动电压非常高的,似乎过千伏。
原边测量注意隔离。

我直接测的换能器两极片,不过换能器没谐振了。示波器探头地接换能器负极,探头接正极。
想测下换能器的工作电流,万用表交流档,换能器在工作,可万用表没指示,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