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LCD1602显示时钟的有关程序~~~~

楼主(2012-04-17):
  新手请指导
   直接用C52控制1602显示时间,不要求调时间,LCD初始化后显示2012-05-01   00:00:00,然后开始走动,有个按钮控制显示切换,按下后切换为显示一段字符,再按一次回复为初始状态,求解

  这其中的两个子程序  时间显示走动 和 按键切换 该怎么写

楼主:
这是我想的按键切换的子程序,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请高手指定
void keyscan()
{
   char a,;
   if(key==0)
   {
      delay(5);
    if(key==0)
      while(1)
           {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第一行显示
               delay(10);
              for(a=0;a<16;a++)
             {
                  write_date(table1[a]);
                  delay(10);
               }
               write_com(0xc0);//第二行显示
               delay(10);
              for(a=0;a<16:a++)
             {
                  write_date(table2[a]);
                  delay(10);
               }
         if(key==0)
            break;     //检测是否第二次按下,如果按下,跳出while循环;
      }
   }
}

网友A:
有很多错误啊!首先要判断按键是否弹起才能有显示的操作,还有写密令和写数据函数要搞清楚。

网友B:
好多错误
按键扫描模块里怎么还有显示,把按键处理的部分单独分开,可以再按键处理模块设置显示状态变量,在直接判断这个变量

while(1)
{
        if (stat = KeyDown1)                        //按一次
        {
                ShowTime()
        {
        else                        //按第二次
        {
                ShowInfo()
        }

        Scankey()                //这里面设置stat的值
}

Scankey()
{
        if (按键按下)                        //
        {
                if (stat = KeyDown1)                        //上次按键为第一次
                {
                        stat = KeyDown2                //这次改为第二次
                }
                else if (stat = KeyDown2)                        //上次按键为第二次
                {
                        stat = KeyDown1                //这次改为第一次
                }
        }
}

网友:
最好把它们分模块,不要来大杂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错误
按键扫描模块里怎么还有显示,把按键处理的部分单独分开,可以再按键处理模块设置显示状态变量,在 ...

里面的其他函数都是之前定义了的,我的想法是在主函数里通过调用这个按键切换的子函数来显示按键按下后切换显示的内容,通过按键的第二次按下跳出这次的显示,回到主函数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错误啊!首先要判断按键是否弹起才能有显示的操作,还有写密令和写数据函数要搞清楚。 ...

写数据和写命令是之前定义了的,当中的那个显示撇开不说,就是最后那个break能不能跳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错误
按键扫描模块里怎么还有显示,把按键处理的部分单独分开,可以再按键处理模块设置显示状态变量,在 ...

那我是不是该按键切换的内容另外写个子模块,然后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