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了解C8051F350这个芯片?不知道它自带的24位AD如何?

楼主(2012-04-17):
发现信捷PLC的模拟量模块用的就是这个CPU,没有用专用的AD芯片,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靠?

楼主:
刚查了下淘宝,芯片价格才10元多上下,晕倒!相比西门子,一个模拟开关就30多元,佩服!

网友(2012-10-02):
转换速率不快,但是做到16位ad在PLC中就算是分辨率不错了。稳定性就看设计者的水平了。

网友:
C8051F的芯片稳定性不敢恭维

网友:
测试过,但没实际运用过,AD的性能还可以,就是不知道片子的抗干扰怎么样,看网上说C8051在早期的片子的稳定性不好,貌似到F3XX就有所改进了,

网友:
我以前做过,用350测压力传感器,16位左右。就是速度慢

网友:
正在用这个芯片,还过得去,对于这类ADC,速度和精度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