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proteus 画 pcb

楼主(2012-04-17):
都知道在安装proteus时有个和启动仿真软件图标一样的但是是红色的软件    那个应该就是画pcb的   有谁用proteus软件画过 PCB 没   各位老鸟分享下怎么用proteus软件画 PCB  。

网友:
自己搜“Proteus ARES 教程”。

网友A:
其实ARES画画小PCB挺不错的。

网友:
摸一摸就上手了

网友B(2014-05-16):
引用 网友A:
其实ARES画画小PCB挺不错的。

请教下大师,这个双面铺铜,是怎么用via连接的?我只有用pad连接才成功。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大师,这个双面铺铜,是怎么用via连接的?我只有用pad连接才成功。
谢谢。 ...

Via必须放在从焊盘拉出来的Track上,这样才能继承焊盘的N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a必须放在从焊盘拉出来的Track上,这样才能继承焊盘的Net。

明白了,这样出Gerber后,via上会盖油吗?在3D Visualization中看到就跟pad一样,都没有阻焊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这样出Gerber后,via上会盖油吗?在3D Visualization中看到就跟pad一样,都没有阻焊的样子。 ...

盖不盖油在Via样式中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盖不盖油在Via样式中控制。

OK了,非常非常感谢。
省事多了,之前用焊盘来做需要一个个添加到GND的Net,即使用拷贝的都好麻烦。
这样看起来好多了

虽然忙活了半天,方案可能又要改,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