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只有60cm,求解??

楼主(2012-04-18):
超声波测距只有60cm,求解??

网友:
好像有个cx20106的,百度一下这个芯片做超声波的电路图,照做就行,我做过,探头放在地上,能测到天花板的距离,有个两米多的距离

网友:
电压?方案?

网友:
至少说明下具体情况吧

网友:
不止这个60m吧,超声波发射功率越大,距离越远。

楼主:
因为我刚进来,积分不够,不能加你们为好友。一小时也只能发一贴!!所以……
可以把程序和电路图发给我吗?我用的是74ls04加Cx20106a,特别是20106a中,是不是有一个电阻要用到可调电阻的,2管脚跟7管脚应该是哪个要用到可调电阻器呢?谢谢各位!!!!

网友:
74LS04驱动能力太弱,换74HC04推挽输出加升压变压器。

楼主:
具体电路图呢?求好心人给个具体电路图1!!!!

网友:
你的超声波探头是什么技术指标的?
指向性是什么样子的,功率多大,谐振点是多少?收发换能器是合并的还是分开的,等等。
不要光研究电路,传感器的性能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

楼主:
请问这样的接收电路图有错吗 ?1管脚用的是0.068的电容,没有用到电位器?小弟请各位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T40 ,R40-16,是分离的!!

楼主:
按照好人9楼提供的电路图,T40超声波传感器能接受这样的电压吗?会不会太大之类的?因为不懂,所以多问问?请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发射用74HC04做,接受用CX20106A做,测距可以达到2米多,网上很多图的。

网友:
LZ应该说清楚点

楼主:
超声波传感器T40思考可以接受100V电压吗?像9楼一样的电路图行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