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从24 V转到6 V的单片机控制的电压切换电路

楼主(2012-04-18):
现在 手头上有一个 框架式电磁铁 , 电阻 为 6  欧姆 ,正常是 12V 电压工作 。但测试发现 12 V  电压工作时,无法达到需要的力度 ,当把 电压 升到 24 V 时才可以 满足要求 。

但这样带来的问题是 不能长时间 工作 ,所以想 开始 先用 24V 启动,然后用 6V 电压维持 。

由于没有什么 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还请大家帮忙给一个好的方法 ,不需要太高的精度 ,用 单片机 来控制 切换。板子上有 24 V 的电压,后续再加上 6V 的电压。

等高手 指点 。。。。。。

网友A:
6欧姆,24V对应电流就是4A,切换到6V的时候电流转换为1A。转换时间要在电磁保持时间段内完成。
有几个问题,
第一:24V冲击电磁铁,严重影响电磁铁的寿命,与磁通饱和量的变化。
第二:大电流转换会不会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单片机会复位的,因此此方法可行度不高。

解决方案:
电磁铁是一个电流转换成磁的设备,因此可以使用恒流源进行控制。
恒流源开启电流为4A,然后单片机逐渐减小电流值,反复试验到可以保持位置的电流。在保持电流极限参数基础上增加20%作为最低保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欧姆,24V对应电流就是4A,切换到6V的时候电流转换为1A。转换时间要在电磁保持时间段内完成。
有几个问题 ...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再多做些实验来看看,肯定会有影响,只是程度的问题了。磁通饱和这个……目前看来只能说要比2A 的时候力量要大一些,还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来确定是否饱和。

单片机复位应该不至于,单片机 是 3.3V 供电和 24 分开的,如果布线的时候处理的合适,在大电流的开启和转换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带来干扰产生复位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恒流源的方案,给点相关的资料,之前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少,请多指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再多做些实验来看看,肯定会有影响,只是程度的问题了。磁通饱和这个……目前看来只 ...

关于恒流源的问题,自己去百度或者本论坛找吧!很多的!

网友B:
    6v的电源串一个二极管,然后与24v的电源并联。用一片ne555时基芯片做一个24v电源的延时切断电路,延时1-2秒钟应该足够来吧?
   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无需去搞什么单片机一类来吧,可靠性都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的电源串一个二极管,然后与24v的电源并联。用一片ne555时基芯片做一个24v电源的延时切断电路,延时1 ...

“6v的电源串一个二极管,然后与24v的电源并联”经过实验可以达到要求,手动断开后 6V 的电压 也能保持。多谢!

但方法仍需要完善,因为一开始要用单片机控制 6V 和 24 V的同时上电,然后也就几十 毫秒 的时间 让 24V 断开,

现在是在用 COMS 管 来控制 6V 和 24V 并联后的 电路的 通断。但还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办法来让 24V 自动断开,

再用一个 COMS 管 和 IO 口来 单独 控制 显得有些浪费。还是再想想有没有其它好的办法吧。

楼主:
上传一下最终的解决办法,也是论坛中的高手给出的办法,让我望尘莫及啊,看来在 模拟 学习的路上还是前路漫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