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据发生!!!高手请教!!

楼主(2012-04-18):
第一次接触这个东东。不知道怎么使用,淘宝买来,拆开,接上电脑,接少被测物,没做隔离,插上点,啪一声巨响,烧了,USB口烧,USBEE AX烧,还好电脑居然没事。    然后找到了这个基地组织,才发现原来这个东东居然还有个论坛,居然还在阿莫。。。。
然后看了一些资料,准备买所有芯片,自己修复这个东西。
有些疑问,请高手帮忙,如下:
1.我买了所有里面芯片,全部换一套,其他常规器件都有。请问换过之后能不能修复,芯片是一样的?
2.请问换了芯片之后我该如何操作?
注:以前没接触过  虽普赖斯  的芯片,请问里面的固件。
硬件焊接没问题

网友:
兄弟,你说的到底是啥?

网友:
你要的固件在线路板上的eeprom中~哈哈~但愿没烧~

楼主:
我说的就是山寨的USBEE AX啊    上面的24C02烧了

网友:
应该是地线电位不等的原因

网友:
我以为LZ说的 是 外星人入侵 这个大事呢

网友:
感觉我完全没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LZ说他拿山寨逻分来调试核聚变,结果因为释放的能量太大,地线没隔离,就把山寨逻分给挂了....
68013和24LC02直接灰飞烟灭 , 幸得电脑有春哥保佑目前已原地复活 ,
目前他买了芯片,想修复山寨逻分......

网友:
用的时候电脑的其他接口不要插东西。最好是笔记本。电源是隔离的。

网友:
不隔离的东东最好不要测任何与开关电源相连的板子,那玩意连着220V呢!

楼主:
基本意思和8楼说的差不多

楼主:
修复这个东东,主要是想自己学习下,要自己修复成功,会有点成就感的,当然那些芯片和器件买下来就60多了 ,整个都才168元。

楼主:
220V从地线传了进来   我想芯片基本都没一个是好的了,所以直接买了一套器件

网友:
24C02都烧掉了,感觉难

楼主:
那个固件可以写进去吗    我用协议转换器 连接24c02   想用用putty把固件传进去,但是那个固件是****.iic是什么东东,我需要地址码的固件请问有吗

楼主:
哈哈哈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