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电源并联问题

楼主(2012-04-18):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求提供大于5A的电源,我用两片5v 5A的关电源并联以增大输出,但是两片电源的参数不吭呢完全对称,所以输出电压略微不同,宏观结果就是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略热。
截图如下:
小弟菜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每个输出加个小电阻,合到一起再输出,具体值根据电流以及器件差异(输出电压差)来计算。
当然也可以简单计算处理。

话说这么大的电流,不低的压降都不该用线性稳压IC了。

网友:
参考去年电子设计竞赛。

网友:
加均流电阻

网友(2013-08-01):
2011年电赛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