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900 TCP连接总是失败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4-18):
数据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如图:sim900在连接TCP的时候总是连接失败,我试过用AT+CIPSHUT来关闭连接 也成功了,但是再次连接还是不能连接上。
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 如何解决啊!

网友A:
我也用SIM900.但是我每次创建连接之前,都是先关闭一次再创建的。不管之前有没有创建连接

网友B:
我在使用的时候,偶尔会连接上就被关闭,但是再次连接就会成功。楼主可以做当检测到连接失败后关闭场景重新建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SIM900.但是我每次创建连接之前,都是先关闭一次再创建的。不管之前有没有创建连接 ...

多谢了   问题解决了  是那边服务器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使用的时候,偶尔会连接上就被关闭,但是再次连接就会成功。楼主可以做当检测到连接失败后关闭场景重新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