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1-60MRPLC

楼主(2012-04-18):
收到一个这样的PLC 不知道怎么供电 用多大的电源 请各位老鸟指教

网友A:
左上角的丝印,不是有电源的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的丝印,不是有电源的要求么

楼上意思是这样接电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意思是这样接电源吗?

虽然你发的照片,不是很清楚,我觉得不是。

楼主:
继续等待老鸟解答

网友:
上面的端子分两排。我在这里分别叫它上排和下排。
上排从左到右前三个,丝印的内容标识为0V,100V,200V
下排从左到右前三个,丝印的内容标识为-,-,-

很明显,你的图,把220V AC接在了没用的端子上了。很明显220V AC应该接在上排的第1,第3端子上.

网友:
呵呵,在这里问多浪费时间,去百度找一份这款PLC的技术手册不就OK了

网友:
楼主还有这种古董PLC的古董编程器?还能玩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