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进来看个问题,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2-04-18):
    目前小弟我正在调试几块瑞萨的M16C-5M单片机的板子,总共焊了12块,其中10块晶振可以正常工作,剩下两块折腾了好久一直没查出原因来,我简单描述一下。
    目前的情况:MCU有两个晶振,一个是主晶振8MHZ,另一个表振32.768KHZ,上电之初8M晶振和32.768K晶振都是正常工作,但是工作2秒钟之后8M晶振停止振荡,变成3.3V的直流信号(供电3.3V),32.768K工作一直正常。另外,板子断电时也会8M晶振也会出现短暂的起振现象。我查了很久百思不得其解,我以前调试板子的情况是一上电8M晶振就会起振,和烧录程序无关,MCU是可以正常烧录的,供电也正常。
    已经采取的措施:
    1、更换MCU和晶振,失败;
    2、分别断开连接连个晶振的电容,8MHZ用22PF补偿电容,和调整补偿电容的大小,失败;
    3、将8M的晶振外壳接地(原始外壳没有和晶振脚短路),失败;
    4、晶振本来就有并联一个1M的电阻,去掉电阻,失败;
    本人怀疑的原因:
    1、和MCU的复位有关,但是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所有板子的复位电路一样的,并且没有去动复位IC??
    2、和I/O的外围电路相关,目前还没试过??
    板子有仔细检查过没有发现短路的现象,但是主晶振的应该和其他外围的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只要上电正常就可以了,而且只是两块不行,另外板子焊接完成也清洗干净烘干(排除漏电的状况)。这个问题非常不解,非常期待大侠们可以给一些实用点的建议,快没招了,谢谢各位了!!
PS:本人第一次发帖,请大牛轻拍,不胜感谢!

网友A:
1.检查复位时序,用示波器看一下复位脚波形和spec.中对比一下。
2.检查电源纹波是否超出了spec.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复位时序,用示波器看一下复位脚波形和spec.中对比一下。
2.检查电源纹波是否超出了spec.的要求。 ...

谢谢你的回复,我目前正在检查者方面的问题,另外,请问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吗,谢谢您的建议了。

网友:
会不会有虚焊?MCU和晶振的每个脚都万用表测下试试?

网友B:
查查电源的GND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电源的GND是不是有问题

你说的这些,我都查过的

楼主:
另外,补充几个问题,晶振的两脚之间走线会对振荡产生影响吗?为什么会产生影响?
另外有两块板子32.768KHZ晶振开始不振,但用电烙铁重新烫了下,又好了???

网友:
你看一下 是不是静电把引脚弄坏了吗?   我以前参加瑞萨模型车的时候,就发现瑞萨的H8单片机很怕静电,接传感器的引脚有个坏了,一直返回错误的数据,换个口就没问题了。还容易因静电问题复位,当时从电路的地拉条线出来,另一头接触到赛道上,总算解决了这问题

网友:
楼上的厉害,这也能想出来

网友C: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感觉会不是是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感觉会不是是焊接问题~

你好,这个问题早已经解决,主要原因是MCU其中有个管脚需要判断外部一个检测电平,实际电路中这个外围电路类似一个悬空的状态,这样就导致了MCU判断出错,使得MCU进入低速模式,才看到我描述的32.768KHZ正常,而主晶振停止的状况。这里再次感谢论坛上个网友的回答。

网友(2012-05-21):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问题早已经解决,主要原因是MCU其中有个管脚需要判断外部一个检测电平,实际电路中这个外围电 ...

呵呵,原来如此,经验学习了,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