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测电流

楼主(2012-04-18):
  想用带AD的单片机,测试外电路中的电流,然后送给上位机处理。要测的电流大概50ma以内,精度要求mv级。通常AD都是直接测电压,测电流的话要把电流转成电压,这个电路有没有现成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I-V变换的电路有很多种
简单的电阻网络到运放做的I-V变换都有

楼主:
  请教用运放做I-V的话,该怎么做,有电路图吗

网友:
请问楼主准备用什么做AD转换才能达到那样的精度呢?

网友:
电流测量下限?
精度mV级别只是电流转换成电压后,对应于待测电流又是多少呢?

网友:
自己搜索,不然就看PCM1796之类的DATASHEET,上面有I-V转换

楼主:
  想用stm32 里面集成的12位AD 。之前我试了一下,跟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比较误差就10mv以内,有些会超过当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