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温度传输

楼主(2012-04-18):
请问大家:
      我用24l01把温度数据传回来来,但是温度数据只随发送端增大却不减小,当发送端温度数据回落后,接收端还是保持在最大值。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如果能确定传送数据是正确的,那就是你温度检测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对啊,直接先读取温度嘛,看看是不是随着温度变化 你的值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