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GPRS模块如何实现基站定位(LBS)

楼主(2012-04-18):
最近想搞下利用基站定位的应用,设想的终端结构较为简单,没有显示模块,也不想上系统了,目前想到的是通过AT+CREG指令可得到Location码及Cell ID,再将信息发送到上位机,通过地图应用来确定基站位置。就是不知道Location码及Cell ID与具体位置的对应关系到底容易搞到不。

但是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只能得到当前的连接基站作为位置参考,在基站密度较大地区精度还可以接受,在野外之类的就精度很低了。

在网上大概查了下,应该还有种服务可以利用多个基站来做类似三点定位的应用,但是基本都是语焉不详,完全不理解应该怎么实现。

有没有哪位同仁了解这方面的应用如何实现啊,请给解释解释吧,先行谢过。

网友A:
看看我们公司的GU900D,你可以获取多个基站信息然后自己查询服务来精确定位,也可以利用我们自带指令直接定位。
移动网络是通过一个个基站连接起来的,而一个基站又被划分成若干小区以方便查找。因为基站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基站的编号cell_id和小区的编号LAC来定位地理位置。

GU900系统模块可以通过命令AT+ENBR来获取当前注册基站以及最多6个邻近基站的信息。下面是使用一个联通SIM卡得到的完整基站信息:

AT+ENBR
+ENBR: 460, 01, 25D2, 09BC, 22, 117, 24

+ENBR: 460, 01, 25D2, 0DAD, 23, 115, 21

+ENBR: 460, 01, 25D2, 0458, 21, 105, 19

+ENBR: 460, 01, 25F2, 373E, 15, 114, 19

+ENBR: 460, 01, 25D2, 0FBF, 16, 112, 18

+ENBR: 460, 01, 25D2, 2199, 23, 122, 18

+ENBR: 460, 01, 25D2, 16C7, 28, 730, 17

OK

在模块注册到某个基站的情况下,可通过该指令得到一个最多数量的邻近基站信息列表。如果模块注册到的基站不断变化(即模块在不断移动),得到的基站信息也在不断变化。

上面的返回结果参数如下:
1.        MCC: 移动国家代码(被访问国家)
2.        MNC: 移动网代码(服务的PLMN)
3.        LAC: 位置区代码 (16进制)
4.        CELL ID: 基站编号 (16进制)
5.        BSIC: 基站识别码Base Station Identity Code 包括PLMN色码和基站色码。
6.        ARFCN: 绝对值频点
7.        RSSI: 信号强度

AT+ENBR=0

+ENBR: {"location":{"latitude":22.6231404,"longitude":114.1023711,"address":{"country":"中国","country_code":"CN","region":"广东省","city":"深圳市","street":"布龙路","street_number":"237号"},"accuracy":836.0}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们公司的GU900D,你可以获取多个基站信息然后自己查询服务来精确定位,也可以利用我们自带指令直接定 ...

这条AT指令不是通用的吧,你们的GU900D尺寸具体是多少能说下吗。

楼主:
有没有其他高手指教下,不用这种专用的模块,一般的通用模块应该如何更好地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呢?

网友:
这个模块尺寸是长宽高:24×24×2.6 (毫米)。
一般通用模块,你只能用你提到的办法去做,信息也不完整,然后得到的精度误差比较大。

网友:
模块的基站的gps地址通过google api查询

网友:
LZ,你可以了解一下GG地图的源代码。

08年的时候就有了。

网友:
大家都说Google的服务,但是不同的公司,做的效果不一样。有人说Google这个定位有时不能响应,但我用的GU900D没发现有不响应的时候,而且精度在50米内。GG有几个接口可以支持基站定位,而且使用方法有些窍门,呵呵。

网友(2012-09-14):
这方面的资料好少啊。。。

网友(2013-06-18):
mark。。。买个GU900D试用一下。。。

网友A:
以前我发的基站定位已经很OLD了,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更加好的定位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终于把AGPS协议完整的放入了GU900D的平台,好艰苦。从此,GU900D和GU600可以带AGPS功能,对于GPRS+GPS模块,AGPS带来的好处是更加快速精确。

网友(2013-10-21):
MARK 下回头研究研究

网友:
我看到卖的AGPS,有人说是MTK片子的,谁知道一般市场上用哪些模块专做AGPS的?

网友B(2014-09-22):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发的基站定位已经很OLD了,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更加好的定位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终于把AGPS ...

你好,我之前看你在这帖子里提到的GU900D实现基站定位,利用指令实现定位的结果是这样的

AT+ENBR=0
+ENBR: {"location":{"latitude":22.6231404,"longitude":114.1023711,"address":{"country":"中国","country_code":"CN","region":"广东省","city":"深圳市","street":"布龙路","street_number":"237号"},"accuracy":836.0}

图中利用定位指令获取到了街道信息。但是,我实际利用AT+ENBR=0指令获取到的只有定位的经纬度信息。不知道是不是我少输入了一些指令,还请您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之前看你在这帖子里提到的GU900D实现基站定位,利用指令实现定位的结果是这样的

AT+ENBR=0

这条指令不是标准AT指令吧?厂家有改动,就只显示经纬度了,况且现在GOOGLE MAP API要收费了,需要绑定信用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条指令不是标准AT指令吧?厂家有改动,就只显示经纬度了,况且现在GOOGLE MAP API要收费了,需要绑定信 ...

哎。。那就悲剧了,我现在很需要利用定位获取街道信息的功能。。。另外,现在GU900D不是用的诺基亚的借口吗?

网友:
GU900D是用诺基亚的没错吧?

网友(2014-10-30):
GU900D是用诺基亚的接口,协议实现,和GOOGLE的不一样。

网友(2015-01-22):
明白了哦,我去淘宝开了一下,GU900D好像换成了GU900S了是吗?

网友(2015-03-16):
确实是GU900S还有个体积更小的GU906了,都是带了基站定位功能,还有蓝牙功能,多谢了,楼主

网友: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4061680511#category/type=0 你可以看看这里的资料

网友(2015-04-26):
关于基站定位的资料是挺全的哦,配合深圳合方圆的GU900S模块的基站定位功能做开发,挺方便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