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H分钟%M秒%S微秒是?

楼主(2012-04-18):
如题,高手请留下脚印

网友A:
微秒是 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秒是 uS

严格说是微秒μS
不过看LZ的意思问的应该是毫秒吧?
毫秒mS
1H=60M=3600S
1S=1000mS=1000000μS

网友:
貌似这是高中的物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秒是 uS

VC中添加NTGraph控件,希望将X轴显示时间进行实时显示,现已经实现时分秒的显示。如图:。
需要描点是毫秒的增加,差不多是250毫秒。一秒需要四次。不知道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