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开关!有图~

楼主(2012-04-18):
这种光电开关哪个是发射端,哪个是接收端啊?

网友A:
左发射端

网友B:
对,有个二极管符号的是发射端,连极性也标识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发射端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有个二极管符号的是发射端,连极性也标识出来了

哈哈 这下都明白啦

网友(2012-11-21):
有尺寸吗

网友(2014-09-13):
这个如果旁边如果有其他光源的干扰,会不会出现误动作

网友:
器件上面有个二极管模样的是发射端。

网友:
用万用表量的出来吧

网友:
图上标的很清楚了,二极管标示的是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