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加强学习,不知道选哪一种单片机好

楼主(2012-04-18):
目前觉得个人的能力在退化了,每天工作觉得像是在酱油,所以想自己学习一下,包括完整的原理图设计、PCB那些的,尽管以前都学过,可是都在不用用估计又快忘记了。
现在不知道选择哪一种系列的单片机好...

选择要求:通用性强(由于水平菜,对于每种单片的偏中性感觉不高,都差不多能够满足需求),价格不贵且易于购买,型号易于选择(根据设计的不同,从 管脚少【<=20pin】到管脚多【例如64pin】,功能从UART、SPI、AD之类的用途),封装多样

个人用过的单片机有:
1、AVR,发现这论坛好多人都说AVR的贵,不好买...而且当时自己用的好像下载器还是要专门买的,大几百一个?坏了就不好弄了
2、freescale,这个用着感觉不错,就是有时候发现经常用手碰到很容易挂单片机,就是不知道型号多不多,贵不贵,好像也要专门的下载器、?
3、infineon,这个不需要专门的下载器,直接串口下载即可,好像很贵?不好买?
4、toshiba,在淘宝上看的价格相差太大,而且卖家不多...
5、51.....没用过,不知道满不满足要求?

有了解的,说一下选择什么的更好一点?

网友A:
好好学习数电模电,这些东西,一开始就没学好,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说。

网友B:
亲,我一直在找你,现在我在调试英飞凌的XC836,遇到同你一样的问题,FLOAD和单片机连接不上,你当时怎样解决的?求赐教!

网友B:
你可以考虑下PIC单片机 低中高档 算是很全的了 有烧写器 和 仿真器 也不算贵

网友C:
STM32 是不错的学习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我一直在找你,现在我在调试英飞凌的XC836,遇到同你一样的问题,FLOAD和单片机连接不上,你当时怎样解 ...

FLOAD和单片机连不上?你用的是什么连的?专门的下载器?我好久没用过了现在不清楚情况。。。不过你要是有那个官方的实验板的话就好办....我当初也是用的836,不知道怎么下载的话就直接把实验板上的线直接转接到自己的电路板上去...还有你看一下借口有没有反掉,反掉了是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学习数电模电,这些东西,一开始就没学好,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说。

模电数电要实际操作才行的...看书永远是纸上谈兵的...去年看了下模电,今年又忘的差不多了,没用过就不能算是自己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 是不错的学习的选择。

STM32我觉得在有些地方用还是太浪费了...我现在想做一个东西是只需要一个UART、SPI、和一些IO口就行了,我现在想找的是一个系列的能够满足大部分选型,而不是找一个资源很充足、功能很多的单片机...STM32肯定是要买的,这个是作为学习用的...要是自己画板子的话,很多功能都是浪费了,不知道STM32 的单价能够低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考虑下PIC单片机 低中高档 算是很全的了 有烧写器 和 仿真器 也不算贵 ...

谢谢,这个我没用过,那我其了解下

网友D:
先学51吧,资料多。练习编程思路。以后学别的都比较容易

网友:
自己焊一块51核心板 晶振频率用高一些 有些带SPI 不过buff只有8位 好在可以虚拟
再焊一些通用外设 如数码管 键盘 驱动块之类的差不多也可以了
可以学到的:
GPIO操作
进阶的话 可以学学SPI IIC 1-wire的时序,按键扫描之类的
以后其他外设都挂在SPI上就可以了
Timer操作
52的话还多一个T2,用来做时基还可以跑时间触发式程序框架
UART操作
中断操作

网友:
那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PIC了,只是价格会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学51吧,资料多。练习编程思路。以后学别的都比较容易

编程思路肯定有自己的方式。。。我不是从零开始学,我只是想选一个系统的,再去弄好....51在功能上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
那推荐AVR吧,51肯定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程思路肯定有自己的方式。。。我不是从零开始学,我只是想选一个系统的,再去弄好....51在功能上能够满 ...

51系列多得是啊 我感觉新华龙的还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FLOAD和单片机连不上?你用的是什么连的?专门的下载器?我好久没用过了现在不清楚情况。。。不过你要是 ...

我自己做的板子,用的是max232,我看你去年四月份发的帖子,也是用的max232,我受你启发,端接了Max232的11 12脚 通过串口助手发送, 能接收到回传的数据,证明max232 电路是好的,但是在全双工和半双工的情况下XC836和 FLOAD连不上。我检查过,线没有接错。如果可以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吧QQ号也行,我请教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板子,用的是max232,我看你去年四月份发的帖子,也是用的max232,我受你启发,端接了Max232的 ...

我的联系方式看签名,刚更新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全套的资料,我这里有一份当时是英飞凌技术支持提供的资料,FLOAD按照是按照上面操作就成功了。你要是需要的话就告诉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联系方式看签名,刚更新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全套的资料,我这里有一份当时是英飞凌技术支持提供的资 ...

呵呵,谢谢你了!我昨天晚上烧成功了!原因是我把P0.5和P0.6作为了串口,因为数据手册上这两个脚可以作为串口,但是我最终发现,BSL模式下只有P3.2和P0.7口才能作为串口,所以我更改了串口的引脚,然后烧写成功了,注意在烧写的时候,先点连接,然后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你了!我昨天晚上烧成功了!原因是我把P0.5和P0.6作为了串口,因为数据手册上这两个脚可以作为 ...

是的,资料上面有错的,它应该是几个脚复用的,我们当时做的时候也是把两个下载方式分开的,结果用不了

网友E:
430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430也是不错的选择

恩,考虑430和freescale,发现freescale的选型很多,而且用过感觉不错,430也用过,只是对于这两个的区别还不是太了解,在同等资源的情况下,哪个芯片便宜?性价比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考虑430和freescale,发现freescale的选型很多,而且用过感觉不错,430也用过,只是对于这两个的区别 ...

飞思卡尔的仿真器比较好用,能实时观察变量状态,比较爽,不过芯片比较贵,而且电压是5v的。稳定性不错,在汽车电子里用的比较多一点
430的最大优势在于低功耗,在智能仪器仪表里用的比较多,430的仿真器比较贵了一点,芯片价格还行。

没必要在单片机选型上浪费时间,一个玩通了,其他的再接触很快就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思卡尔的仿真器比较好用,能实时观察变量状态,比较爽,不过芯片比较贵,而且电压是5v的。稳定性不错, ...

这个单片机看起来差不多的,可是差别还是不少,就像公司都会有偏好哪一款一样的...尽量保持设计上的一致

还有啊,你的莫元咋是负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看起来差不多的,可是差别还是不少,就像公司都会有偏好哪一款一样的...尽量保持设计上的一致

嗯,差不多吧,可以先学51,然后差不多了转其他的吧,51的操作比较简单,了解内部结构以后转更高级的
其实现在cortex系列的价格优势越来越明显,以后会逐步取代51的,因为成本和版权问题,所以51后转cortex吧,或者直接就行

网友:
莫元问题是不小心说错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差不多吧,可以先学51,然后差不多了转其他的吧,51的操作比较简单,了解内部结构以后转更高级的
其 ...

是不是相同内核的程序都能通用呢,例如所有的基于 ARM Cortex-M3  的那些不同芯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相同内核的程序都能通用呢,例如所有的基于 ARM Cortex-M3  的那些不同芯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吗 ...

不通用,不同公司的不太一样,因为资源什么的还有库函数都不一样,就像不同公司的51一样
不过转的话比较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