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通过这两张图看继电器的额定参数

楼主(2012-04-18):
我想通过这个图看继电器的额定电压,额定功耗,还有吸合电压,释放电压,等等,其中有一张图只给出了一个范围,是不是需要我们从继电器上面看?
还有它老是给一个范围,我不知道选什么值,挺郁闷的,?有高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看帖的哥更郁闷,恶补一下继电器相关知识吧!网上多的是  不会选的话直接看线圈电压,触电电压、触电电流 这几个参数吧!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继电器的生产,你问的这些问题应该很专业了,特别是吸合电压、释放电压,很多资料里没有这些(有些把这视为生产技术,与用户关系不大)。例如:额定12V的摩托车启动继电器其吸合电压我们规定4~6V(也有8V),释放电压4V~0.5V。你给的图看不出这些参数的。至于选什么值合适,这要依据你的要求(包括冗余设计在里面),只要落在它给的范围内,你选用就没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帖的哥更郁闷,恶补一下继电器相关知识吧!网上多的是  不会选的话直接看线圈电压,触电电压、触电电流  ...

你弄错了,我都把表贴出来了,我不是不懂
只是在熟练运用参数上面还有待提高
你这样回帖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如果你是热心肠的人,你就会梳理一遍参数,然后介绍这些参数在具体问题中怎么样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弄错了,我都把表贴出来了,我不是不懂
只是在熟练运用参数上面还有待提高
你这样回帖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

很抱歉,我回贴的目的不是替你解答问题,而是想叫你自己主动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解决问题
假如你连什么叫吸合电压,什么叫释放电压这么基础的问题都不知道,人云亦云的话,下一次假如情况有点变化,你还得靠人解决问题。
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类似的一句话:10个工程师有10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那么你到底相信谁的?
我并不是说风凉话,只是描述一个很现实的的问题。至于我的回帖是否有益于解决问题,因人而异。
对你没作用你就当看水贴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继电器的生产,你问的这些问题应该很专业了,特别是吸合电压、释放电压,很多资料里没有这些(有 ...

吸合电压、释放电压  这些是很基本的概念 起码网上很容易找到答案    认为专业只是没有接触过,至于与具体参数相关或者相关标准那方面 才是真正专业
做专家并不难,只是做一个合格的专家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合电压、释放电压  这些是很基本的概念 起码网上很容易找到答案    认为专业只是没有接触过,至于与具 ...

这些东西我都懂,我指的是具体设计电路的时候,怎么样在电子设计的时候,把这些参数用上,
设计的内涵,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帖子,上面说继电器只要给额定电压的三分之二就可以动作,还有人说最好给比额定电压大一点的电压,
这些经验才是我需要别人指点的
第二,释放电压,和吸合电压,根本不存在知不知道,是人都知道,释放电压是让它释放的电压,低于它都可以,吸合电压。。。。
我要是别人指点我如果通过计算,来确定那些接口的电阻,电容,还有判断电路是不是正常工作,会不会有过流等等现象,
第三,如果你进来,只是告诉我,多看看书,那么请你走开我的帖子,我不需要你这样的高人指点
第四:附上DATASHEET,表明这些参数我都知道,BUT,i do not know how to use it
第五,我不想让我的帖子成为口水贴

网友C:
楼主,你还是不会看。
1楼的两个表的参数标范围或多数据是因为这是一个系列继电器的参数,从线圈电压3V的到110V的型号都有,各种触点类型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东西我都懂,我指的是具体设计电路的时候,怎么样在电子设计的时候,把这些参数用上,
设计的内涵, ...

很抱歉!1、网速不给力,我没细看那张图片 2、你表述不够清楚,我误解你的意思。由于不动脑筋的太多,我没多考虑,把你归类为那种人。
我收回上面所说的话。
以我个人经验,把吸合电压设为三分之二额定电压是为了电压不稳等情况下都能保证可靠吸合。继电器应用场合很多,要考虑适应电压不稳的场合
所以应用时没必要刻意提高电压,你按照线圈额定电压供电就行,生产继电器的都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了

网友:
如果你的继电器是工作在短时启动状态(既通过触点的负载电流是点动式的),就不必考虑吸合电压的驱动了,把它设定在额定电压吧;如果继电器一旦吸合需长时间工作在该状态,考虑到节电、降低电源功耗、减少器件发热等因素,你可以将吸合后的电压通过控制降下来(此时用到释放电压参数,即降低的电压界限就是释放电压的上限---再低它就可能吸不住而释放了)。是着意思?纯属揣测你的意思。

网友D:
>> 说继电器只要给额定电压的三分之二就可以动作,还有人说最好给比额定电压大一点的电压

以上两种都是错误的见解。给额定电压的三分之二会令部份继电器工作不可靠, 多给高於额定电压只会浪费电能及令继电器寿命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 说继电器只要给额定电压的三分之二就可以动作,还有人说最好给比额定电压大一点的电压

以上两种都是错 ...

具体是额定电压的多少我没有了解  我再补充一点,能够吸合与可靠吸合是有区别的,可靠吸合要保证触电接触电阻小,就需要电磁铁能够提供足够的吸力。
刚好达到吸合电压时,虽然能够吸合,但并不能保证触电接触良好,此时,假如接大功率的东西,出点很容易放电,发热等,很容易烧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 说继电器只要给额定电压的三分之二就可以动作,还有人说最好给比额定电压大一点的电压

以上两种都是错 ...

非也!如果产品手册里将其(吸合电压)列出,那它的产品一定可以达到,而且是可靠的,你所说的“会令部份继电器工作不可靠”是没依据的,即使出现这种现象,也只能说他的产品不合格,而不能说这种说法和理解是错误的,产品本身的达标性和标准的描述(要求)不能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还是不会看。
1楼的两个表的参数标范围或多数据是因为这是一个系列继电器的参数,从线圈电压3V的到 ...

嗯,你所说的,确实存在,经过昨天晚上跟别人讨论,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那是一系列的继电器,详细的参数要找到对应的继电器DATASHEET才能知道,
我已经下载对应的继电器的DATASHEET,你的指点对我来说,很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说继电器只要给额定电压的三分之二就可以动作,还有人说最好给比额定电压大一点的电压

以上两种都是错 ...

那一般的继电器都给额定电压就可以了吗?
晚辈求高人指点一哈。
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网友:
当然就是要给额定电压。
另外要注意的是线圈功率,相对于前面的电路,继电器的输入功率很有可能是整个板上最大的,要保证电源功率有足够余量。

网友:
继电器的DATASHEET提供【吸合电压】参数, 是给设计者推算电路在电压不足时的吸合表现, 正如【9楼】所说的。

把【吸合电压】参数当为额定电压来使用, 例如用额定电压 16V继电器於 12V 电路, 不出问题才怪。

当然 12V 继电器用 12V 吸合後, 用 8V 保持 吸合是降低电源功耗、减少器件发热的好方法, 亦不影响稳定工作。

网友:
以前 都是 拿到一个5V的继电器,直接就用可调电源供电,看它使用电压范围。都有用过12V供电。不过都是短时间就是了。
看了这个贴,感觉茫然了。

网友:
我赞成十六楼的;
我用十二路的无线电遥控板做过实验,继电器标注电压12V,当把电压降到9V时,继电器能动作,但偶然会吸不住,供电电源功率也相当重要,当电源功率不够时也会吸不住,特别是在继电器后面加上负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