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商的zigbee设备能够互相识别吗?

楼主(2012-04-18):
RT,把论坛里的zigbee帖子看了个遍,有只有一个朋友说可以,但知乎网上有人说不可以。有没有做过zigbee的朋友给个准信呢?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

如果不能,就不是标准的。

网友B:
怕的就是各行其是,那就不好玩了。当然你可以看看两个厂家的手册,如果仅仅是出厂设置不一样而协议一样那倒好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的就是各行其是,那就不好玩了。当然你可以看看两个厂家的手册,如果仅仅是出厂设置不一样而协议一样那倒 ...

还没开始看模块呢,处于了解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如果不能,就不是标准的。

非常感谢~~~~~

网友:
都有协议的 想通的

网友(2012-06-20):
当然可以啊

网友:
相通的,常用那些都差不多

网友(2012-11-18):
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要不指定一个标准干嘛?